MD204L连接电脑连问题

楼主(2012-05-12):
大家好,想请问下,我用的步科MD204L,怎连接不上电脑呀?下载不了程序,哪里需要设置呀,用的是232转usb接口的转换线,驱动也装了,怎回事呀?谢谢指点下!

网友A:
有什么提示吗,这样不好分析

楼主:
提示COM口选择不正确

网友A:
com口的话你到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里面,进行通信的端口选择,修改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已解决,屏上的232直接连到电脑上就好了,之前我是用转换口连到usb口上的

网友B(2012-08-21):
这么说是不能用通过USB转RS232的方式连接,一定要用原生串口,是吗?

网友C:
这么说是不能用通过USB转RS232的方式连接,一定要用原生串口,是吗?
没有这个说法

网友D(2012-12-08):
步科的232九针串口接线与普通的是不一样的,你确认下撒

网友E(2016-01-15):
你好我现在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我驱动安装了,但还是无法识别USB,请问你是怎么做的?现在非常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