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6.2 文本列表如何输出一个值

楼主(2012-05-13):
请教一个棘手问题

做了一个文本列表,变量为MW 100,分配为:1,手动;2,自动;3,半自动

目前当MW100 分别等于1,2,3时,文本会自动切换。

但是 如何配置,当我选择手动时,让MW输出1,自动时输出2呢。。

网友A:
文本列表中链接的变量类型为输入输出域即可。

楼主:
对:yuanle关于文本列表中链接的变量类型为输入输出域即可。 内容的回复:

属性的域类型 是:输入/输出的

事件 要不要编辑??

网友A:
您仅对MW10输出一个值竟然用到了事件?

直接连接地址为MW10的变量不就完事了……

网友B:
可以输出多个,也没有问题,WINCC可以实现

楼主:
对:yuanle关于您仅对MW10输出一个值竟然用到了事件? 直接连接地址为MW10的变量不就完事了……内容的回复:

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