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401003032变频器上电无显示的怪问题

楼主(2012-05-13):
ACS401003032上电无显示,但是隔4-5秒屏幕灯闪亮一下瞬间就灭,并伴随一声‘滴儿’的声音,如此重复。怀疑是有短路现象,检查没有查出问题,再拔掉风扇试机,只是闪亮间隔稍短了一些,问题依旧,请大家帮助分析一下,多多指点。

网友A:
电源的问题!带负载能力下降了!

-----------------------------------------

北京中关村专业变频器维修服务中心

TEL:13311395812   QQ:1253381113

网友B:
据我从事电子20年的经验,应该是电源部份滤波电容问题.你若有一定的基础的话,自己动手换掉24伏供电滤波电容试试.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了,我没有考虑到电容问题,换下试试。

网友C:
是滤波的问题吗,楼主是否测试过,得到正确答案

网友D:
隔4-5秒屏幕灯闪亮一下瞬间就灭,并伴随一声‘滴儿’的声音,如此重复。开关电源在打嗝,检查开关电源输出电流检测电路。

网友E:
很可能是开关电源进入打嗝模式,电源输出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检查开关电源的输出是否有短路。重点检查排线接口和各路电源输出的滤波电容和二极管有没有短路,必要时拔掉排线试试,也有可能主控板上有短路。

网友E:
忘说了检查一下开关电源的反馈绕组的电路,反馈绕组回路中的电阻和二极管有没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