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交编码器寻原点的问题

楼主(2012-05-13):
使用正交编码器后 寻原点还需要再加接近开关吗

可否使用撞击的方式来确定原点?

还是每次上电都手动设置一次?

网友A:
1、楼主提了一个很好的问题;

2、位置控制有两种方式:

1)用伺服、步进控制方式;

2)用位置开关控制方式;

网友A:
3、在很多情况下,用继电控制电路、PLC+位置开关控制模式,实现位置控制,是一种很常用的方式;

4、用伺服、步进的方式,实现位置控制,可以克服位置开关控制时运动过程控制的冲撞力,可以通过延长加减速时间,使之更加平缓而更加精确到位;

网友A:
5、如果你用了伺服、步进的方式实现位置控制,“寻原点还需要再加接近开关吗”,当然不需要!

6、如果你用PLC+位置开关控制方式,位置靠位置信号控制,例如靠接近开关、限位开关、位置开关,不需要编码器的参与;

网友A:
7、它们的区别是:

1)伺服步进在给定位置,通过加、减速可以做到运动部件的缓慢启、停,容易实现精确到位;

2)位置开关控制模式,运动部件在给定位置的启、停,是非平缓方式,速度变化大,冲力大,不容易实现精确到位;

楼主:
额 我用的是86步进,外加一个正交编码器这样的结构。

这样做如果不加接近开关的话,我其实并不知道z相的信号是不是零位的z信号呀

楼主:
人工置顶 求解。。。。。

网友B:
正交编码器只是个增量值。没有与现实位置关联上之前是没法定位的。这个关联过程必须通过行程开关等形式输入实际位置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交编码器只是个增量值。没有与现实位置关联上之前是没法定位的。这个关联过程必须通过行程开关等形式输入实际位置信息。

可否使用撞击的方式来确定原点

通过编码器检测堵转,然后确定原点?

网友D:
原点可以用个感应开关

网友B:
暂时我见过三菱的变频器有挡块定位功能。就是用于做类似这样的定位的。要是没有很好的电流检测的就不要冒然尝试了。

是可以这样定点的。只要驱动方没有问题的话程序上绝对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