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批6kv新变压器空载冲击试验时均发生放电声及火花原因?

楼主(2012-05-13):
6台广州某变压器厂生产的干式变压器6kv/0.4kv,1600kva、1250kva各三台,在首次空载冲击试验时除变压器正常的“嗡”声外,还有“啪”的放电声并伴随火花出线,但火花与异响不是来自绕组和铁芯,而是来自下面散热风机附近区域,有些第一次冲击试验有,后面正常,有些在第二次冲击试验还有,但第三次冲击试验均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引出此现象?变压器连接组别为Yyn0,这算是新变压器正常现象吗?与铁芯剩磁多少有没有关系?

网友A:
靠近风扇的位置是不是绝缘间隙不够?或者变压器较脏造成爬电距离缩短?

楼主:
如果是绝缘间隙不够,应该是每次都放电才对,风扇外壳与外圈高压绕组的距离当时没测量,新变压器包括外罩安装完成后都吹扫清理过,测高对地,高对低绝缘良好100兆欧以上,变压器较脏可能性不大,

其中有一次我发现火花来自散热风扇接地编织线与变压器自带铁质支撑横担连接处瞬间打火,

我们每台变压器试验5次,结果第三次及以后都正常了。

网友B:
瞬间打火是不是正常啊,求解?

网友C(2012-06-24):
引用 网友B:
瞬间打火是不是正常啊,求解?

求解。。。

楼主:
前段时间厂家上午派人过来检查其中一台变压器绝缘电阻、绕组直流电组、接地电阻均正常,下午送电前两次均再次出现异响及放电现象。

楼主:
仔细检查该批变压器发现如下:

1、与2010年同样该厂家一批变压器相比,同型号规格、容量、组别、电压等级,今年的变压器从外形看比10年的矮小很多。

2、两批变压器均没有穿芯螺杆,变压器铁芯外侧上下左右用螺杆螺丝抱紧,但是中间即AB相间及BC相间空隙处不是采用穿芯螺杆固定铁芯,而是采用类似包装带的非金属材料把整个铁芯扎紧,不知是否与此有关?

3、上述第2点不知是偷工减料节约成本,还是新工艺?这样固定压紧铁芯有隐患吗?

网友D:
放电声及火花既然不是变压器的铁芯和线圈产生的,你还怀疑变压器干嘛?跟变压器无关。查你试验变压器的现场接线吧,放电处是否有导电部分没接地。

楼主:
前两天厂家又来检查该变压器,用变压器直流电阻测试仪测量我们的接地体与变压器顶部铁芯引出的接地标志螺栓之间的电阻,测量值为0.0153欧姆,后来把螺栓松开,铁芯内部引出的接地薄铜片与构件槽钢接触不太好,其中槽钢的油漆完全没有处理,槽钢螺丝孔内也有油漆,厂家重新刮干净处理后送电2次均未出现异响及放电。

楼主:
等其他几台变压器做同样处理,如果不再发生异响及放电,我们才最终认可原因,然后验收付款。

网友E:
什么原因都没有,就是测试不合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