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吊扇电容式调速器与电感式、电子式调速器的优缺点

楼主(2012-05-13):
我认为电容式调速器:

相比电感式重量更轻,成本更低,

相比电子可控硅式,低速运行是电机噪音更低,甚至没有

相比电感、电子式整体功率因数更高

缺点是低速换高速,特别是全速短接电容时,会产生较大的放电声及火花,不过我家用了5年了还是正常

觉得电容式调速器值得推广,如果能解决以下问题会更好:

1、把外形做成标准的四方形,与普通开关、插座的底座通用(这点应该很容易)

2、改善或消除放电声及火花(当然得看成本是否划算)

网友A:
我也觉得电容调速比较好。电容不热,电容不响,电容不大,电容不重。就是不知道有什么不好。

网友B:
这个东西各有利弊的。

网友C:
各有各的好处啊,看你用在什么情况下

网友A:
楼上两个说得都很辨证啊。

网友D:
1、电容与电感比,电容的容量不好控制;

2、电容与电感比,电容容易击穿爆炸,稳定性安全性都要差;

3、电容电流会使供电系统电压飘动,或者过压,这是不允许的。

网友E:
电容调速器使用时间长了容量会变小,会引起电风扇转速下降。

网友F(2012-06-24):
引用 网友C:
各有各的好处啊,看你用在什么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