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无功电容漏液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5-13):
请问:无功电容漏液是怎么回事?我们的有一个无功电容漏液,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预防?有什么潜在隐患?

网友A:
制造工艺问题,密封不可靠,或是受到外力碰撞,挤压.电压过高,环境温度过高也会引起这种情况.

最大的隐患,莫过于电容爆炸.如果发现有漏液了,早点换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造工艺问题,密封不可靠,或是受到外力碰撞,挤压.电压过高,环境温度过高也会引起这种情况.最大的隐患,莫过于电容爆炸.如果发现有漏液了,早点换掉吧.

谢谢老师的指导!

网友B:
咱也学习下啊,不过电容爆炸的情况还上见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制造工艺问题,密封不可靠,或是受到外力碰撞,挤压.电压过高,环境温度过高也会引起这种情况.最大的隐患,莫过于电容爆炸.如果发现有漏液了,早点换掉吧.

我建议你使用上海威斯康生产的“威思凯”电容。还有缺相也会损坏电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制造工艺问题,密封不可靠,或是受到外力碰撞,挤压.电压过高,环境温度过高也会引起这种情况.最大的隐患,莫过于电容爆炸.如果发现有漏液了,早点换掉吧.我建议你使用上海威斯康生产的“威思凯”电容。还有缺相也会损坏电容。

修复的可能性很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