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下载问题

楼主(2012-05-13):
大家好,我用的PLC是CP1E-N20DT1的型号,我没买下载线,有个PLC和文本的连接线,我买了个232转usb的转换口,想问下可以从PLC的内置232口下载程序到PLC吗?谢谢

网友A:
   没有用过 OMRON 的  CPU , 不是太清楚 !

网友B:
CP1E本来就有一个USB口是供程序下载的,不过232也可以下载,不过232的那线你要看看是不是和欧姆龙的接法一样的呀.

网友C:
其实通讯协议都是一样的

楼主:
哦,谢谢解答,不过试了下感觉用232好像不能下载,用的线是PLC和文本的连接线加上转换接口,可能是接线不对吧,准备用usb线了,因为有usb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