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Programmer地址不正确或超出范围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5-13):
CX-Programmer软件做设计的时候,地址不正确或超出范围是什么意思?

我的是18个出口18入口     编号 到01016的时候,电脑就显示地址不正确或超出范围,变成红色的了。。。

怎么办呢??????

网友A:
不同的机型其内存区域不同,因此应对照你使用的机型合理使用内存。

网友B:
PLC里面没有这个地址,所以就提示错误呀,还问是什么意思?????????????

网友C:
超出寻址范围了吧

网友D:
地址写的不对

网友E:
地址最多也就到15,16就出错了。

网友F:
支持楼上的说法

网友G:
编号 到01016       这样输入的话,PLC 会认为是 10.16 就会出错。 有效位是0-15bit(一个字)

建议你在敲入地址的时候,通道的位寻址,用 . 来划分,如: 0.00  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