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MCGS中的通用串口父设备与串口通讯父设备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5-13):
MCGS中的通用串口父设备与串口通讯父设备有什么区别,出现初始化失败是怎么回事

网友:
通讯设置不对还是参数不对,或是通讯线问题 ?

网友A:
串口下的通信协议,就是一个指定串口,一个指定通信协议.

网友B:
失败就是没有通讯上蓓

网友C(2012-12-04):
再通讯父设备属性里面设置成COM1就OK了,这是默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