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西门子S7-200的扩展模块EM253中的T1端口接哪??

楼主(2012-05-13):
我用EM253控制步进电机,P0口输出脉冲,P1口控制方向,+5V接到驱动器的公共阳端。资料里说T1口配合P0.P1.DIS.+5V来用。咋用啊???我目前把T1口接到+24V上,对吗?

网友:
不对呀 ,t1是公共端,要形成回路才能发出脉冲,接到5v的负

楼主:
对:pzw5566关于
不对呀 ,t1是公共端,要形成回路才能发出脉冲,接到5v的负
内容的回复:
你说的是要把T1接到EM253输出端,左起第二个M端口上??还是别的哪?我主要参考了《A0278用S7-200和Sinamics V80实现点到点位置控制》里面有一幅图
(见下面,它是控制伺服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