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铜铝导体连接问题

楼主(2012-05-13):
请问高压下铜铝导体的连接方式有什么?铜铝过渡板或者导电膏可以吗?还有没有别的方式?我刚入行希望各位大神罩着点啊。

网友A:
帮你顶下,我也不清楚,期待高手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你顶下,我也不清楚,期待高手回答

谢谢,等待高手,这个是项目小boss让我做的调查,完全没头绪啊

网友C(2012-06-24):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下,我也不清楚,期待高手回答

网友D(2012-12-18):
现在还用铝 线啊? 有专门的铜铝接头.

网友E:
高压下铜铝导体的连接方式是铜铝过渡板,但是严禁在铜板和铝板中间用导电膏!大电流连接在铜板与铜板或者大的铜端子、铝板与铝板或者大的铝端子等螺栓紧固连接位置涂薄薄一层导电银膏,

网友F:
铜、铝连接在过去是常见的,50、60年代提倡以铝代铜,现如今供电线路还是应该以铝为主。

铜铝连接的处理很简单,只要接触面隔绝空气和水就不会形成电化学腐蚀,接触面就不会出问题。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在接触面涂油,不论铜、铝排还是线、缆接头,涂普通的润滑脂就行,导电膏更好。别以为有油会影响接触电阻,在压紧的情况下,接触点压破油膜,在接触点周围被油包围,隔绝空气和水。

我85年做的185铜、铝电缆接头,到2000年厂子搬迁,让人把接头打开看,还挺新,没一点腐蚀。涂的炼胶机用的钙基脂。

网友G(2014-09-12):
6楼说的很对,支持下

网友H(2015-01-07):
6楼说的很对,在60、70甚至80年代铜铝直接连接是很普遍的,处理好用相当长时间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