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软启动器启动时间长,电流大请教

楼主(2012-05-13):
各位大侠,小弟请教个问题,我用ABB PST105-600软启动器,负载是风车(45KW,84.5A 3000转),外接法,我选择的是电压斜坡启动方式.启动电压是30%额定电压,启动时间设置在10秒,限制电流是4倍额定电流,测试时,发现启动电压迅速达到70%额定电压,电流达到4倍额定电流(340多)后,电压就上升非常慢,大约持续20秒后,电流才能降到正常电流.

请问这是正常的吗?我感觉启动过程时间长,电流大,好象软启动器没起多大作用.(我知道,直接启动可能会达到5~10倍额定电流)

网友A:
应该是没有设置好,对照着手册,设置下

网友B:
如果是水泵的话,将阀门关上,启动后在打开。。。。。。。。。。

网友C:
45kW的电机启动时间应该不止10秒吧,设置问题。

网友D:
起压比再设大些,估计会好些,试试,30设得有点小。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导.

测试时已把出口阀门关了,起始电压30% 50%我都试过,升压时间我也测试了10 15 20 30.结果都差不多.

我估计是:软启动器容量不够大所致,1500转风机,软启动器功率大一级可以了,3000转的,启动扭距要大很多,软启动器应该要大两个级别才可以.

网友E(2012-06-20):
电压斜坡启动方式,启动时间也过长,建议更换启动方式,选力矩启动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