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CP1H PLC 程序块 st语言程序块 请高手来看看是怎么用的

楼主(2012-05-13):
if xtagp > xfinp then;
                xl := xtagp - xfinp;
  if xl > 20 then xen := 1;
  else xen :=0;
  end_if;
         if xtagp > int_to_dint(winpx) then ;
                 xcomp:= xtagp - int_to_dint(winpx);
   else xcomp:= xtagp -50;
   end_if ;
                 xmidp := xtagp - (xl / 2);
else xl := xfinp - xtagp ;
  if xl > 20 then xen := 2 ;
  else xen :=0;
  end_if;
                xcomp:= xtagp +int_to_dint( winpx);
                  xmidp := xtagp + (xl / 2);

end_if;

(*;********************************)
if ytagp > yfinp then ;
            yl := ytagp - yfinp;
 if yl > 20 then yen := 1 ;
 else yen :=0 ;
 end_if;
  if ytagp > int_to_dint(winpy) then;
      ycomp:= ytagp - int_to_dint(winpy);
   else ycomp := ytagp -50;
   end_if ;
                   ymidp := ytagp - (yl / 2);
  else yl := yfinp - ytagp ;
 if yl > 20 then yen := 2 ;
   else yen :=0;
         end_if;
  ycomp:= ytagp + int_to_dint(winpy);
 ymidp := ytagp + (yl / 2);

 end_if;
(*;********************************)

if ztagp > zfinp then;
  zl := ztagp - zfinp;
 if zl > 20 then zen := 1 ;
 else zen :=0;
 end_if;

   if ztagp > int_to_dint(winpz) then;
  zcomp:= ztagp -int_to_dint(winpz);
  else zcomp := ztagp - 50;
  end_if ;
 zmidp := ztagp - (zl / 2);
  else zl := zfinp - ztagp ;
 if zl > 20 then zen := 2 ;
        else zen :=0;
   end_if;
 zcomp:= ztagp +int_to_dint( winpz);
 zmidp := ztagp - (zl / 2);

 end_if;
(*;********************************)

if utagp > ufinp then ;
 ul := utagp - ufinp;
 if ul > 20 then uen := 1;
 else uen :=0;
 end_if;

    if utagp >int_to_dint( winpu) then ;
  ucomp:= utagp - int_to_dint(winpu);
  else ucomp := utagp - 50;
 umidp := utagp - (ul / 2);
 end_if ;
  else ul := ufinp - utagp ;
 if ul > 20 then uen := 2;

 else uen :=0;
 end_if;
 ucomp:= utagp + int_to_dint(winpu);
 umidp := utagp - (ul / 2);

 end_if;
(*;********************************)

    if xl > yl then max1:= xl ;
       else max1 := yl;
       end_if;
    if zl > ul then max2:= zl ;
      else max2 := ul;
      end_if;
   if max1 >max2  then maxd := max1;
 else maxd :=max2;
 end_if;
(*;****************************************)
comvelb := comvel / 10 ;
if tcode > 31 & tcode < 51 then
    xvela := int_to_dint((xspd *spdb)/ spda);
    yvela := int_to_dint((yspd *spdb)/ spda);
    zvela := int_to_dint((zspd *spdb)/ spda);
    rvela := int_to_dint((rspd *spdb)/ spda);
else
    xvela := (comvelb *xl) / maxd;
    yvela := (comvelb *yl) / maxd;
    zvela := (comvelb *zl) / maxd;
    rvela:= (comvelb *ul) / maxd;
end_if  ;

xvel := xvela *10 * int_to_dint(xspdrate) ;
yvel := yvela *10 * int_to_dint(yspdrate) ;
zvel := zvela *10 * int_to_dint(zspdrate) ;
rvel:=  rvela *10 * int_to_dint(rspdrate)  ;

if xvel < 50 then xvel :=50;
end_if  ;
if xvel > 100000 then xvel :=100000 ;
end_if;
if yvel < 50  then yvel := 50;
end_if;
if zvel < 50 then zvel := 50 ;
end_if;
if rvel < 50 then rvel := 50;
 end_if;
if yvel > 100000 then yvel :=100000 ;
end_if;
if zvel > 100000 then zvel :=100000 ;
end_if;
if rvel > 100000 then rvel :=100000 ;
end_if;

(*****************************)

(**********************************************)

我们电气的老大写的电气程序块,机器是用于五轴机械手的,脉冲的比较的一个程序块,本人看不懂什么意思,请高手来指点一下。还需要其他的我可以继续贴出来!

网友A:
下载了,研究下。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载了,研究下。顶!

感谢

楼主:
需要的话,我还有人机画面的程序,怎么没人有兴趣研究啊?给解释下大体的意思也行啊

网友C:
不错啊,呵呵,程序和实际设备关系密切,能说说硬件情况吗?1260887872

网友D:
有呢 我呀 ,CP系列还马马虎虎 楼主发完邮箱  jiangquanfu8888@foxmail.com

  人机   原理图    控制器型号      伺服型号   伺服设置的参数  有的话   方便的话  可以分享研究一下

网友E(2014-01-16):
我和姜全福888需要的东西一样

你好,我这边也需要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给我一份,研究一下,谢谢.

269173267@qq.com

网友F(2015-10-25):
同求,也发我一份完整资料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同求,也发我一份完整资料研究一下,谢谢

邮箱:rock_jy@163.com

网友G(2016-01-12):
同求,也发我一份完整资料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H(2016-04-11):
谢谢分享!!!还的赚分,没分下载!!!!!!!!!1111

网友I(2016-07-21):
引用 网友A:
下载了,研究下。顶!

网友J(2017-08-11):
下载下来先研究一下再说。谢谢呵。

网友K(2017-10-26):
楼主你好,不好意思打扰你了,我是看见你2012年发过一个,<<欧姆龙程序块 st语言程序块 请高手来看看是怎么用的>>的帖子,里面程序很有参考意义,不知道楼主能否提供下屏幕程序和IO表呀?我可以用我以前做的一些案例来交换!!谢谢!!我的邮箱:1292391759@qq .com

网友L(2017-12-04):
需要此方面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M(2018-01-17):
引用 网友L:
需要此方面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N(2018-03-29):
学习一下,ST语言,谢谢分享

网友O(2018-06-20):
好资料点赞一个,学习ST语言,谢谢楼主

网友P:
omron CP1H PLC 程序块 st语言程序块

网友Q(2018-07-25):
像是插补程序段。

网友Q:
引用 楼主:
需要的话,我还有人机画面的程序,怎么没人有兴趣研究啊?...

你好,你有全部资料吗

网友R:
有点难懂啊!值得学习!

网友S:
这应该只是个主站的程序,很多通讯都不知道到哪去了!

网友T(2018-08-31):
这玩意,必须得看看啊

网友U(2018-11-20):
这个感觉好厉害啊!写的是什么,兄弟!

网友V:
谢谢分享,向楼主学习.好资料我要下载下来学习学习,666666666666

网友W(2019-12-04):
下载不了怎么办啊啊啊啊啊

网友W:
为什么还是下载不了啊

网友W:
引用 楼主:
需要的话,我还有人机画面的程序,怎么没人有兴趣研究啊?...

您好,这个整套程序能不能发我一份,谢谢,535387894@qq.com

网友W:
引用 网友E:
我和网友D需要的东西一样你好,我这边也需要一下如...

你好,能否也发我一份全套的,万分感谢

网友W:
引用 网友C:
不错啊,呵呵,程序和实际设备关系密切,能说说硬件情况吗...

您好,能否也发我一份包含触摸屏等其他资料,万分感谢。535387894@qq.com

网友W:
引用 网友D:
有呢 我呀 ,CP系列还马马虎虎 楼主发完邮箱  ji...

您好,能否也发我一份包含触摸屏等其他资料,万分感谢

网友X:
支持 正在学习欧姆龙PLC

网友Y:
看不懂了 已经

网友Z:
谢谢楼主的分享,这个都已经好久了

网友AA(2020-03-28):
感谢楼主无私共享

网友AA:
感谢楼主分享感谢楼主分享感谢楼主分享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A:
感谢分享资料,学习中。

网友AB(2020-09-25):
投入与如图与i哟i哟i要投入如此

网友AC(2020-11-02):
感谢分享功德无量

网友AD(2021-02-04):
这个程序是四轴脉冲比较指令,虽然有四个轴脉冲  但是只要读明白一个轴就可以啦,这个应该是封装为FB块了,要结合工艺,以及I/O分配才能读明白这个程序。

网友AE(2022-10-13):
羡慕英语好的,程序都是用的英文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