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驱动器err14怎么解决?急急

楼主(2012-05-13):
通电出现ERR14,怎么解决?求高手指点。

网友A:
查下手册上的故障代码呀,这个我忘记了

网友B:
电机有没有接上?线序对吗?实在不行更换电机电缆通讯电缆看看。

网友C:
Err14是过电流保护,1、请确认UVW接线是否OK?2、测量马达各线之间阻值是否OK?3、有可能是马达损坏,更换同规格马达。

我们是台湾京伺(KINGSERVO)厂家伺服电机办事处,我司伺服参数设定及IF接线完全替换松下伺服。如有需要联系我们QQ:979522098,提供技术支持!13510382344,欢迎来电咨询!www.kingserv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