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MPLICITY最大化

楼主(2012-05-13):
CIMPLICITY做的画面运行时,既不能居中,也不能自动最大化,该怎么设置啊?

网友A:
在你的CIM运行快捷方式的属性里加上/Maximized参数。

网友B(2013-03-02):
C:\CIMPLICITY\HMI\exe\CimView.exe  /zoomtobestfit /nomenutitle /Maximized /project PSC_ZONE8 /Autostart "Current.cim"

将cimview放在桌面快捷方式,然后点击属性,类似如上填到目标中。。

起始位置 选择到screen就行,例如D/文件件/工程名/scre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