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压启动的含义

楼主(2012-05-14):
通常说电动机转速和输入电压成正比

那么如何定义在欠压运行时候保证输出功率,如果输出功率可变,那么是成立的

这里说的是不是额定电压超过真正所接电压很多的,即定子线直径的问题,不考虑成本?

一般书上说电动机转速可根据电压调整,那么同步转速是多少即空载时候大概是多少?

有负载的情况下,又是多少?

调压运行是不是就是增加转差率?

网友A:
1.电机的起动电流近似与定子的电压成正比,因此要采用降低定子电压的办法来限制起动电流,即为降压起动。
  对于因直接起动冲击电流过大而无法承受的场合,通常采用减压起动,此时,起动转矩下降,起动电流也下降,只适合必须减小起动电流,又对起动转矩要求不高的场合。常见降压起动方法:定子串电阻降压起动、Y/Δ起动控制线路、延边三角起动、软启动及自耦变压器降压起动。

网友A:
2.当负载对电动机启动力矩无严格要求又要限制电动机启动电流且电机满足380V/Δ接线条件才能采用降压启动。该方法是:在电机启动时将电机接成星型接线,当电机启动成功后再将电机改接成三角型接线(通过双投开关迅速切换);因电机启动电流与电源电压成正比,此时电网提供的启动电流只有全电压启动电流的1/3,但启动力矩也只有全电压启动力矩的1/3。

网友A:
3.降压启动他是以牺牲功率为代价来换取降低启动电流来实现的。所以不能一概而以电机功率的大小来确定是否需采用降压启动,还得看是什么样的负载,一般在需要启动时负载轻运行时负载重尚可采用降压启动,一般情况下鼠笼型电机的启动电流是运行电流的5—7倍,而对电网的电压要求一般是正负10%(我记忆中)为了不形成对电网电压过大的冲击所以要采用降压启动,一般要求在鼠笼型电机的功率超过变压器额定功率的10%时就要采用降压启动。只有鼠笼型电机才采用降压启动。

网友A:
4.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现需降压启动的电机从11KW开始就有需要的,如风机、在启动时11KW电流在7-9倍(100)A左右,按正常配置的热继电器根本启动不了,(关风门也没用)热继电器配大了又起不了保护电机的作用,所以建议用降压启动。而在一些启动负荷较小的电机上,由于电机到达恒速时间短,启动时电流冲击影响较小,所以在30KW左右的电机,选用1.5倍额定电流的断路器直接启动,长期工作一点问题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