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7300怎样编程让灯泡闪烁?

楼主(2012-05-14):
如题,想了很久没想出来才问的。

网友A:
闪烁的时间间隔多长,用特殊继电器M0.5.

网友B:
1、使用CPU属性中定义的时钟脉冲,然后选择。

2、使用双定时器组合成闪烁回路,如果占空比相同,使用1个定时器足以。

楼主:
谢谢上面的回复!
刚找到了PLC内部时钟信号T_0.5

网友C(2012-06-17):
有需PLC编程学习的朋友,可了解众为PLC培训中心,在苏州和济南都有学校,只做PLC编程培训,注重培养学员的独立编程能力,有意详情了解,请联系众为罗老师,电话:18662604249  QQ:1750597091  网站:http://www.plcsz.com,有部分免费资料提供下载!

网友D:
  PLC 系统内部时钟就有几个频率段的闪烁可直接调用(系统时间在 PLC 属性中能看到它存储的地址),也可自己做一个闪烁的定时器来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