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用哪种控制方式?

楼主(2012-05-14):
两根滚珠丝杆带动约300Kg左右的负载作垂直上下运动,速度80~100mm/s,整个行程700mm.动作程序有4个停位,第一系列动作是先向上运行约50mm,然后向下运行到底部,离下极限约有15mm,然后再向上运行约500mm;暂停3分钟后第二系列动作是从500mm处向下行进到底,然后再向上运行到顶部。这些动作一直是按照这样循环运行的。每个停位的精度不超过2mm就行,关键要考虑下极限的位置。从可行和经济的角度出发,是选用变频调速控制还是采用伺服控制?恳请有经验的朋友帮我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A:
MM级别的,伺服控制稳妥些。。。。。。。。。。。。

网友B:
没经验的插嘴,都可行吧。

1,变频器+绝对值编码器+带刹车电动机。

2,伺服+带刹车伺服电机。

楼主:
对:电工九段关于没经验的插嘴,都可行吧。1,变频器+绝对值编码器+带刹车电动机。2,伺服+带刹车伺服电机。内容的回复:

您谦虚了,欢迎出主意

网友C:
每个停位的精度不超过2mm就行,建议选用变频调速控制,用伺服电机浪费了。

要是用伺服,300Kg左右的负载作垂直上下运动,速度80~100mm/s,螺杆用5mm的,可以选用750W伺服,无需带刹车。供参考

我们是台湾京伺(KINGSERVO)厂家伺服电机办事处,我司伺服参数设定及IF接线完全替换松下伺服。如有需要联系我们QQ:979522098,提供技术支持!13510382344,欢迎来电咨询!www.kingservo.com

网友D:
滚珠丝杆的螺距是多少?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滚珠丝杆的螺距是多少?内容的回复:

螺距多少我还不知道,机械工程师说都考虑到了

网友E:
建议用伺服控制

网友D:
螺距多少?计算要用!

网友F:
伺服系统好点 建议伺服

网友G:
用伺服电机加带包闸的即可,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D:
建议用 “1:2减速机+变频器+PLC+位置开关信号”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