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监控难点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2-05-14):
在程序下载到plc后点击运行监控的时候出现这个东西,不知道是什么问题?PLC没问题,因为用别的程序试过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A:
你可以尝试保存项目并退出,重启电脑后再试!或许你使用了该型号不支持的指令?

网友B:
寻址出了范围吧

网友C:
我经常遇见,特别是在调试现场,干扰就能引起 ,S7-200同时被多个程序监控时也容易出现,还有就是一个软件同时监控多台plc时也出现。编程电缆质量不好也能导致此现象。尤其在多主站网络里。如果你一次也监控不成功,多半是编程电缆作怪。

网友D:
我从没见类似现场,长见识了!,

网友E:
最有可能的就是程序中用了不可执行的命令,建议检查一下,不行就一点一点的试,找出哪的问题,就是一段程序一段程序的加,看到哪出现的问题,也挺快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最有可能的就是程序中用了不可执行的命令,建议检查一下,不行就一点一点的试,找出哪的问题,就是一段程序一段程序的加,看到哪出现的问题,也挺快的。

先检查程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G:
如果在线的话,点“PLC”--“信息”,应该看到出现什么错误

网友H:
看下诊断信息,看有没有什么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寻址出了范围吧

谢谢各位,找出问题了。按照茗风的方法找出的问题是寻址出了范围。再次感激各位

网友A:
同系列的不同型号的PLC,地址范围不一样,总体感觉西门子比三菱、台达的要少!不知德国人是怎么想的?

网友I:
 成都西奥多科技有限公司前身为中机部西南物资有限公司自动化工程服务中心,专业从事工业自动化工程项目设计、安装、调试等服务和代理销售各类进口品牌电气及自动化产品的民营高新技术企业。

成为最具竞争力的自动化控制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商是公司一直追求的目标!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员工创造价值,为社会创造价值是公司不变的宗旨!

公司主要经营产品:

1、自动化控制:

⑴、控制器(PLC)与变频调速器:BECKHOFF(倍福)SIEMENS(西门子)OMRON(欧姆龙)、A-B(罗克韦尔)MITSUBISHI (三菱)ABB变频器、EURA欧瑞变频器、DANFOSS(丹佛斯)等。

⑵、自控器件与传感器:BEDOOK(比度克)CONTRINEX(科瑞)、P+F(倍加福)SICK (施克)OMRON(欧姆龙)、IFM(易福门)TURCK(图尔克)等。

⑶、低压电器与配电产品:SIEMENS(西门子)SCHNEIDER(施耐德)ABBFUJI(富士)MOELLER(穆勒)LS(产电)等。

2、仪器仪表:

EMA(伊玛)E+H(恩德斯豪斯)ROSEMOUNT(罗斯蒙特)等。

主要有压力变送器、温度、物位、流量等过程控制产品。

3、气动液压元件:

FESTO(费斯托)SMCASCOATOSCKD(喜开理)等。

4、伺服与驱动系统:

BECKHOFF(倍福)EURA欧瑞、SIEMENS(西门子)MITSUBI(三菱)等。

5、电机与传动:

 SEW电机、SIEMENS电机、ABB电机、MITSUBI电机等。

我们的服务宗旨:客户为先!

联系人:汪小姐    联系方式:028-65906678  QQ1547179462

网友J:
一般情况是寻址出现问题,但是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一般情况是寻址出现问题,但是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怎么来判断到底是不是寻址出问题呢?

网友L:
地址和通讯协议设置可能会导致问题出现!

网友M:
太小了,看不清写的什么.

网友N:
1、先检查程序有没有错误。

2、通信监控时最好只打开一个程序,不要同时打开多个编程软件窗口。监控时先只监控一个站试试。

网友O:
从提示的信息来说,你的程序有没有,寻址超出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P:
从提示的信息来说,你的程序有没有,寻址超出范围。

已经查出原因是程序里面出现VW600 VW700.....不能用,改为VW70 VW60  VW50   VW40....等程序一切正常,这是为什么?寻址出了范围?为什么出现寻址出了范围了?举个简单的例子解释一下可以吗?

网友Q:
    我从没见类似现场,长见识了!, 寻址出了范围?那程序编译时没有出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从没见类似现场,长见识了!, 寻址出了范围?那程序编译时没有出错吗?

编译的时候一切OK,在PLC上的时候无法运行,不能监控,点击监控就出现这个情况,我怀疑不是寻址出了范围,但是改为VW60  VW70。。后就一切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