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ble 2008编译时显示:由于动画可视度,开始画面可能不

楼主(2012-05-14):
wincc flexible 2008编译时显示:由于动画可视度,开始画面可能不可见,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将画面上所以的动画全部删除后,编译还是如此。下载到TP177B中,从开始页面进入下一页很正常,从第二页返回首页就没反应了。估计就是上面说的开始画面不可见了。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报警信息

网友A(2012-06-29):
   那是你在程序中设置返回界面时有出错啦,或是设置的界面地址不对,或是指定的地址有问题,要不发过来帮你看看。471373001@qq.com

网友B:
我上次用Wincc flexible的 时候,我一断电屏上显示的时间又从默认时间开始走,哪位大侠帮我解决下!谢谢

网友C:
没检查一下,画面属性中的可见性,

和其它对比一下,是不是选择了不该选择的~~~~~~~~~~~~·

网友D(2023-03-05):
我也碰掉过,跟软件没有关系,做屏程序的时候操作错误了,

自己检查一下,应该可以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