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短接方法

楼主(2012-05-14):
晶振在电路通电情况下,如何将它短接?DGS三角应该接哪两个角啊?还有就是有点不明白,三极管用金属东西接两个角,灯管就亮了,这个又是接哪两个角啊?而我接的时候就冒出火花,两个三极管一起烧糊了,求大侠指教!

网友A:
元件做开关用可以短接。晶振启振荡作用短接它查什么?两个三极管一起烧糊是短路了。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电控关于元件做开关用可以短接。晶振启振荡作用短接它查什么?两个三极管一起烧糊是短路了。 内容的回复:

哦,我想在问下,三极管把它短接是接哪两个角啊?因为我上电,灯管不亮(没有高压条的),所以我想判断哪里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