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触摸屏的密码 <此处内容被屏蔽 >

楼主(2012-05-14):
请问哪位知道kinco步科触摸屏密码怎么<此处内容被屏蔽>,小弟急!

网友A:
什么?问题看不到。。。。。

楼主:
kinco触屏有密码,我想修改它的画面,不知道怎么<此处内容被屏蔽>

楼主:
请问有木有专门的<此处内容被屏蔽>软件

网友B:
好像没有吧,我没用过步科的触摸屏,建议你自己重新编辑一个画面来使用。

网友C:
一般初始密码是6个8.如果不行恐怕就难了。可能设置了禁止上载功能。

网友D:
初始密码好像是六个一呀,

我自己没有弄过

网友E:
在回答你问题前,你得先解释一下此处内容被屏蔽是什么意思?

楼主:
怎么<此处内容被屏蔽>。。。。。。。。。。

网友F(2015-05-19):
非常的好支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