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与温控仪通讯问题

楼主(2012-05-14):
台达DOP-B07S411与台达DTA温控仪通过RS485通讯,现在在屏上地址是4700可以显示温控仪测量温度,但设置4701的地址却不能通过屏改变温控仪的设定温度,每次通过屏修改温控仪设定温度,就会报6的错误,求高手指点下问题到底在哪?谢了

网友A:
耐心等待一下,我发到台达技术群让莫总等给你分析一下。

网友B:
首先通讯写入功能 COSH 有没有开启?默认情况下是关闭的。其次写入原件的的设置是否正确。数值格式。数值大小==

网友C:
可以读应该通讯成功,是不是用的数值显示,没用数值输入啊。或者写地址没对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以读应该通讯成功,是不是用的数值显示,没用数值输入啊。或者写地址没对应。

有可能是的,地址不对,不可能通的

网友E:
通讯参数设置的对吗?

网友E:
波特率,数据长度,奇偶校验,站号,通讯线。

网友F:
碰到过这样的MODBUS问题,读可以,写不可以,你更改站号看看,就可以了。。。。。。。。,数据格式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找到,地址是对的,COSH 功能没有启用,谢谢2楼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找到,地址是对的,COSH 功能没有启用,谢谢2楼

恭喜2楼

网友G:
 分享点东西给大家

电气设计维护小工具软件 http://www.ctdisk.com/shared/folder_1188039_451be7c3/

网友G:
电气设计维护小工具软件 http://www.ctdisk.com/shared/folder_1188039_451be7c3/

网友H(2019-04-13):
我用的昆仑通泰屏和TDA表连不上啊,用的RT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