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0009变频器运行状况

楼主(2012-05-14):
小车参数

D11T D12R

13,10

NO

15,01

SPEED

NOT SEL

0mA

NO

REQUEST

20mA

0mA

+000.000.00

100%

0.10S

+000.000.00

0.10S

100%

NOT SEL

NO

CURRENT

11,01

REF1  (rpm)

0mA

NO

EXT1

20mA

0mA

AI1

100%

2.00S

0 rpm

0.10S

100%

1500 rpm

NO

+000.000.00

AI1

0mA

+000.000.00

0 %

20mA

Yes

100%

100%

OPEN

+000.000.00

0.10S

+000.000.00

NO

NOT SEL

+000.000.00

READY

NOT SEL

12,01

DI4,5,6

RUNNING

OFF

216  rpm

FAULT(-1)

DONE

432  rpm

0.0S

+000.000.00

0    rpm

0.0S

INFERNAL24L

1400 rpm

0.0S

ON

0  rpm

0.0S

-1500 rpm

864 rpm

0.0S

1500rpm

0  rpm

0.0S

17.6A

0   rpm

READY

300.0%

0   rpm

RUNNING

OFF

0   rpm

FAULT

ON

0   rpm

WARNING

300%

0   rpm

REF 2SEL

-300%

0   rpm

AT SPEED

NEG MAX TORQ

0   rpm

+000.000.00

MAX  LIMI

0   rpm

+000.000.00

0.0%

13,01

0 V

+000.000.00

0.0%

10 V

+000.000.00

300.0%

100%

+000.000.00

+000.000.00

0.10 S

+000.000.00

+000.000.00

NO

+000.000.00

0.0%

0  mA

+000.000.00

300.0%

20  mA

+000.000.00

100%

0.10S

AUTO

FAULT

NO

500.0ms

FAULT

0%

RAMP

NOT SEL

NO

NO

NO

0%

80rpm

USER MODE

ASX 7150

30.0%

1372.1S

ASAR 7130

COAST STOP

100.0%

OFF2 STOP

74.0%

100.00

0.50S

45.0HZ

%

22.01

ACCDEC

FAULT

3.00S

10HZ

500ms

3.00S

10.00S

100ms

60.00S

NO

NO

60.00S

600S

NOT INUSE

0.60S

110C

3.00S

NO

130C

+000.000.00

FAULT

NOT IN USE

+000.000.00

FAULT

110C

10.0

3.00S

130C

2.50S

ZERO

Yes

0.0ms

3.00S

1.0

0.12s

WARNING

60.00S

100.0%

31.01

0.00S

NO

30.0S

1.00S

0FF

0.0S

NO

0 rpm

NO

ACT1

0 rpm

NO

AI2

0 rpm

NO

AI2

0 rpm

NO

0%

0 rpm

NO

100%

0 rpm

0 rpm

0%

NO

NO

100%

Yes

0 rpm

ON

OFF

NO

OFF

CO 100bO

0A

AI1

ON

NO

0.0%

NO

0%

100.0%

100.00 ohm

NO

0.04S

0.000S

0%

+000.000.00

0.00KW

NO

-100%

COMMON.DC

0 rpm

100%

NO

0%

OFF

NO

+000.000.00

OFF

+000.000.00

0.0S

+000.000.00

NO

0.0S

+000.000.00

+000.000.00

10 RPM

+000.000.00

FAULT

NO

+000.000.00

NO

+000.000.00

0.0%

+000.000.00

NO

0.0S

+000.000.00

+000.000.00

0.0S

+000.000.00

NO

+000.000.00

+000.000.00

0DD

+000.000.00

NO

NOT INUSE

+000.000.00

+000.000.00

0.0%

+000.000.00

NO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4 mhit/S

RING

NO

EDIT

+000.000.00

NO

+000.000.00

+000.000.00

100ms

NO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NO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NO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NO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NO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NO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NO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NO

ENGCISH

NO

SEQ.CTRL

NO

NO

NO

DTC

NO

380V

NO

9.5A

ABB DRIVES

50HZ

DI789

1440rpm

DI101112

4.0KW

NO

IDMAGIV

UNIPOLAR.A15

UNIPOLAR.A15

这是 用在 桥吊小车运行的,现在 运行 中1档微动机械制动抱死滞后,造成短时溜车(变频停止,制动未抱死之间)请老师帮忙给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plc用的是欧姆龙,老师看一下参数,是不是变频器造成的这种制动滞后

网友A:
造成变频器制动滞后的原因,你可以尝试把PLC的刷新周期调小,如果你现在的刷新周期是1000ms,你调成100ms左右试试看。

网友B:
从参数上来看  小车行走的抱闸是由PLc给出的 检查PLC的抱闸输出条件  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