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700编译时出错,怎么找出错误

楼主(2012-05-14):
因为软件重装过一次,后面再编译就出现语言为 en-us 的图形丢失,我在输出列表中,点右键,选择跳到出错,但是没反应,因为不太熟悉,想问下怎么才能找出那里出现错误

网友A:
双击编译错误地,自动跳转到错误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击编译错误地,自动跳转到错误的地方。

基本上都是如此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友A 的回复内容:双击编译错误地,自动跳转到错误的地方。基本上都是如此使用的。

谢谢楼上二位,最后没办法又卸载重装,问题解决了。因为这个软件装起来太麻烦,所以想在这问一下同行有没有其别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