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N1146-1AB00-0AB0跳闸了,那的问题。谢谢

楼主(2012-05-14):
6SN1146-1AB00-0AB0跳闸了,特急,谁能告诉一下,那出现的问题的。日后报答!

网友A:
这个,从你的描述无法判断啊,这是个功率模块吗,

要分析该模块的进线和出线,看看引入的电源模块是否有问题,电机部分是否出现故障。

网友B:
611 的驱动infeed模块,前端有没有报警?报警号多少

网友C:
建议维修。不要再上电,免得更坏。西门子售后维修中心,李工,hantech@qq.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从你的描述无法判断啊,这是个功率模块吗,要分析该模块的进线和出线,看看引入的电源模块是否有问题,电机部分是否出现故障。

网友E:
这种机器修得太多了,100%包好,13012853306,杨工

网友D(2012-06-14):
建议维修。不要再上电,免得更坏

网友F(2012-08-10):
你说的是西门子5kw的电源模块,故障原因应该是三相进线处短路引起过流造成跳闸。西门子伺服维修免费技术咨询:李工  电话:13683092609

网友G:
肯定有短路了 只能修了

网友H(2013-03-12):
一般是电源模块内部三相进线有短路,查看网站WWW:HZJG88.COM.一切问题搞定。

网友I(2014-02-07):
本人有闲置的全新及二手西门子611伺服驱动控制模块,有需要可联系我:QQ:2836006475 电话13075839723

1.双轴卡:6SN1118-0AE11-0AA1   全新  1块,有包装已开封。

2.单轴卡:6SN1118-0AA11-0AA1   9.9成新 2块 无包装,9成新 2块

3.欧姆龙PLC CPU模块:CQM1-CPU41-EV1

4.欧姆龙PLC 电源模块:PA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