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rsemu500仿真器可运行但不能能强制i/o口?

楼主(2012-05-14):
最近刚接触ab plc,我下载了个仿真器rsemu500,想仿真自己的程序运行效果,但是发现仿真器不能强制i/o口,这样就不能查看程序效果了。哪里设置问题吗?谁能帮我解决????感谢

网友A:
发现仿真器不能强制i/o口,使内部继电器吗?

网友B:
在Controller Properties中将Enable Force Protection前面那个勾去掉,重新下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operties中将Enable Force Protection前面那个勾去掉,重新下载就行了

找不到你说的那个项目呀!!求解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发现仿真器不能强制i/o口,使内部继电器吗? 内容的回复:

不是的正常的输入、输出,就算是内部继电器应该也可以强制吧!

楼主:
对:chenwenpeng关于回复内容:对:碧水轻波关于在Controller Properties中将Enable Force Protection前面那个勾去掉,重新下载就行了 内容的回复:找不到你说的那个项目呀!!求解 内容的回复:

找到了那项,但是属性本身就没打勾那个项目(强制保护有效)。打勾和没打勾都试过了,不行?

网友B:
对:chenwenpeng关于回复内容:对:碧水轻波关于在Controller Properties中将Enable Force Protection前面那个勾去掉,重新下载就行了 内容的回复:找不到你说的那个项目呀!!求解 内容的回复:

双击Controller Properties弹出对话框

点击Compiler如下图

网友B:
对:chenwenpeng关于回复内容:对:chenwenpeng关于回复内容:对:碧水轻波关于在Controller Properties中将Enable Force Protection前面那个勾去掉,重新下载就行了 内容的回复:找不到你说的那个项目呀!!求解 内容的回复:找到了那项,但是属性本身就没打勾那个项目(强制保护有效)。打勾和没打勾都试过了,不行? 内容的回复:

必须先清除模拟器中的程序,重新下载没有强制保护的程序

网友D(2012-11-08):
哥哥吧和体育局和同一行业烦烦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