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个牌子PLC的modbus口是端子的,不是9针的?

楼主(2012-05-14):
9针口接线的通讯线需要自己焊接,不大可靠。

请问哪个牌子的是端子接线的?

网友A:
台达的plc都是自己拧螺丝的

楼主:
谢谢koko1982的回答,很有帮助。

网友B:
自己做也转接头也很简单

网友C(2012-12-03):
信捷一体机,A    B   好接好用。

网友D(2013-03-18):
欧姆龙的PLC,CP1E型的,在用485通讯时可以选双线方式,只要一个485选件卡,他也是端子的,可以用Modbus协议

网友E:
西门子的ET200S从站,其通讯模块是端子的

网友F:
买根9针成品线,剪断一头接到端子上不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根9针成品线,剪断一头接到端子上不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了

对车间生产而言,还是接线端子方便一点,牢靠。我是考虑大批量方便。

网友G(2013-09-10):
ABB AC500的PLC

网友H(2013-10-14):
串口转接线端子

大把,淘宝上,

楼主:
使用西门子自己的网络连接器,还自带终端电阻,好用。

网友I(2014-01-15):
汇川PLC的COM1和COM2;

网友J(2014-08-09):
信捷有AB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