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三极管技术问题

楼主(2012-05-14):
我在判断二极管坏了,我买了个新的,把它焊上去,测时正方向为几百欧,但反方向一直响,我重新拆下,测是正常的,这是什么原因啊?我焊了好几次都那样,求大侠赐教!

网友A:
这样的问题我也没碰见过,希望哪位高手给解释一下。

楼主:
对:岳轻航关于这样的问题我也没碰见过,希望哪位高手给解释一下。 内容的回复:

我很困惑哦,哎,把我搞烦死了

网友B:
你说的应该是PCB板子上用于线圈继流用的二极管吧?因为和线圈并联,所以在班子上测不出来。

楼主:
对:青岛黄工关于你说的应该是PCB板子上用于线圈继流用的二极管吧?因为和线圈并联,所以在班子上测不出来。 内容的回复:

是的,但我这个不是和线圈连着,这是与散热片连着,很困惑,自己真不容易,只有通过这个找答案了!

网友C:
电路中有电容吧?二极管是整流用的吧?还是负压的?

楼主:
对:hbb关于电路中有电容吧?二极管是整流用的吧?还是负压的? 内容的回复:

这个怎么区分啊?我是新手哦!

网友D:
路过学习中,我想拆下时量是好的话,二极管肯定是好的。应该是别的旁路的问题

网友E:
你真正要测试电子元件,用指针式万用表最好,不过你在电路板上搞测试的话,你的判断会车问题的,一般情况下二极管击穿的话,你可以看出来的,它会有痕迹的!

网友F:
二极管焊在印刷版上后,在板子上测,要考虑相关电路的情况。

网友G:
既然有正向电阻几百欧,就不必担心二极管击穿了,电路板其他电路造成的这样测量结果。查与二极管相关电路的元件故障吧。

网友H:
线路板的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应该是PCB板子上用于线圈继流用的二极管吧?因为和线圈并联,所以在班子上测不出来。

网友J(2012-08-04):
正确的测量方法一定是断开电路测元器件,与电路连接后测,万用表显示的电阻值可能包含了电路其它元器件的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