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驱旋转电机频繁正反转能否实现

楼主(2012-05-14):
单位要做一台扭转疲劳试验机,电机采用直驱旋转电机,负载转矩在3~64NM之间,试件夹头直接由电机驱动,电机扭转角在1度到10度之间,电机转角变化幅值最大为9度,例如电机有1度到10度在回到1度位置视为完成试验一次,要求每秒完成40次试验,能够做到吗?

网友A:
1、用机械传动方式,用电机正、反转,不宜!

2、因为机械换向容易,电机换向难!

网友B:
用电机带动偏心连杆,将圆周运动转换为横向往复运动,偏心连杆连接偏心轮就可以实现角度的往复运动。

网友C:
如用电机驱动,快速切换一般电机及机械运动件你要考虑能承受得了不? 还不如用伺服控制,直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