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在线检测秘笈!

楼主(2012-05-14):
光耦属于变频器维修中的故障易发器件,掌握其在线好坏测试方法(不取下光耦测试)对各类功率驱动模块的修复具有重要意义。下面就变频器、伺服、步进马达驱动器中常用的光耦器件的测试方法加以介绍。

楼主:
首先看一下光耦的原理。

光电耦合器是以光为媒介传输电信号的一种电一光一电转换器件。它由发光源和受光器两部分组成。把发光源和受光器组装在同一密闭的壳体内,彼此间用透明绝缘体隔离。发光源的引脚为输入端,受光器的引脚为输出端,常见的发光源为发光二极管,受光器为光敏二极管、光敏三极管等等。如图所示,PC817的1、2脚是发光二级管,3、4脚接的是光敏三极管。如果发光管不发光,3、4脚不会导通,呈高阻态,发光管发光,3、4脚导通呈低阻态。

楼主:
我们可以根据光耦的这一特点,测试光耦中发光二级管加电和不加电两种状态下的三极管导通情况来判断好坏。可取9V叠层电池一个,1KΩ/1W电阻一支,万用表笔一付。

楼主:
将万用表笔剪掉尾巴,与电阻串联焊接在9V叠层电池的引出电极上,红表笔接正,黑表笔接负,并用电工胶布缠好电池和表笔接头处,如图,在线测试电源便做好了,基本上一节电池使用两三年没有问题。

网友A:
支持楼主,检修实践经验谈!

网友B:
感谢芯片级维修!这两天我正遇到检测光耦的问题,你的高招帮我省去拆焊的麻烦,再次谢谢!

楼主:
检测光耦时将红表笔接光耦中发光管的正端,黑表笔接负端,同时将万用表置于二极管测量档,红表笔接集电极,黑表笔接发射极,发光二级管加电前后的变化就可以判断光耦的好坏了。

网友C:
好久不见楼主发帖了,支持楼主。

网友D(2012-06-24):
引用 网友C:
好久不见楼主发帖了,支持楼主。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支持楼主,检修实践经验谈!

网友F:
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档就可以做这个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