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矿井提升机 软件如何产生速度图

楼主(2012-05-14):
我用的是S7-300,想做PLC 矿井提升机行程监控,请问软件是如何产生速度图的,整个过程是什么样的?

网友A:
我对这方面也很感兴趣,帮顶一下。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说的是要在上位机监控软件上显示提升机的行程曲线还是提升机的速度曲线?

楼主:
对:TZ筱筱关于不知道楼主说的是要在上位机监控软件上显示提升机的行程曲线还是提升机的速度曲线? 内容的回复:

行程曲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TZ筱筱关于不知道楼主说的是要在上位机监控软件上显示提升机的行程曲线还是提升机的速度曲线? 内容的回复:行程曲线。

你可以采用多圈绝对值编码器(需要SM338模块)安装在提升机的卷筒侧,通过编码器采集卷筒的运行圈数,卷筒的转动圈数乘以卷筒的周长得到提升机的实际行程(前提你要设置一个参考零位,知道卷筒的半径)。然后将计算出的数据连接至监控软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的回复内容:回复内容:对:网友B关于不知道楼主说的是要在上位机监控软件上显示提升机的行程曲线还是提升机的速度曲线? 内容的回复:行程曲线。 你可以采用多圈绝对值编码器(需要SM338模块)安装在提升机的卷筒侧,通过编码器采集卷筒的运行圈数,卷筒的转动圈数乘以卷筒的周长得到提升机的实际行程(前提你要设置一个参考零位,知道卷筒的半径)。然后将计算出的数据连接至监控软件即可。

谢谢,要是由于经常的磨损,周长有了变化,是不是要更换卷筒啊,还是重新计算卷筒周长?

网友D(2019-11-06):
这个要结合组态软件才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