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wincc如何向PLC中写入数据?

楼主(2012-05-14):
如题,用wincc跟PLC建立了连接。可以读取PLC的数据,可是为什么无法写入数据呢?比如把I124.0口置为1,实际的硬件电路I124.0该接什么呢?还是原来的梯形图程序要改一下?

网友:
这不是程序的问题,I点是不可以赋值的。

网友A:
输入区I作为只读变量存在,不可写入,这是常识,在梯形图中将I区域地址用M区域地址替代.

楼主:
对:yuanle关于
输入区I作为只读变量存在,不可写入,这是常识,在梯形图中将I区域地址用M区域地址替代.
内容的回复:
再弱弱的问一下,wincc可写的是M开头的变量还是MW开头的变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