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200里的线圈只能调用一次吗

楼主(2012-05-14):
用西门子CPU224编写程序,Q0.1在程序中只能调用一次吗,手动一次,自动一次可以吗?在线等,急死了。

网友A:
输出继电器只能调用一次。

网友B:
嗯 是的  输出线圈在程序里只能用一次

但是中间过渡线圈可以多次使用

网友C:
把你的手动自动和在一起撒,一般是综合起来,调用一次的呀!

网友C:
但是,如果你有很多子程序的话,那个就不一定啦,在不同的子程序之间是没有规定的!可以出现多次的调用!

网友D:
多用点中间继电器

网友E:
手动和自动分别用不同的中间变量,M、V区都无所谓,最后将中间变量并联输出Q0.1

网友F:
   你程序中输出的为多用点请用中间继电器过度呀!!!!

Q 点输出只能用一个,就是有多个,也只有最后一个才是执行输出状态!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程序中输出的为多用点请用中间继电器过度呀!!!! Q 点输出只能用一个,就是有多个,也只有最后一个才是执行输出状态!

网友H:
只要了解了工艺要求, 了解了PLC 是怎么执行程序的, 就不会有这样 傻的问题了!

网友I:
查一下plc的扫描顺序,就明白了

网友J:
肯定只能调用一次了;可以用中间位M地址;

网友K:
只能调用一次,以扫描过程中持续时间长的 Q状态点作为输出状态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多用点中间继电器

网友M:
新手一般就用一次,

老手他想用几次就几次。

网友N(2012-06-27):
不是啊,有时候我也用好几次的。多数情况是Q0.2和Q0.3用于方向的时候。更改方向就把线圈放在中断里面用

LD SM0.0

=Q0.2

或者

LDI SM0.0

= Q0.2

这样的。

网友O:
输出只有一次,但是你可以利用中间继电器M位来完成对输出的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