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路好汉帮帮小弟的忙,关于三菱plc的问题,新手请教!

楼主(2012-05-14):
大家好,我是个新手,请包涵!!!

To指令和Top指令 一个是连续执行,一个是脉冲执行。

现在我两个都可以用,用哪个好呢?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看你想怎么用啦, 具体使用要看程序的条件而定!

网友B:
脉冲执行一般是在一个过程的开始或者结束,用信号沿来做动作,这个要根据你的现场需要。。。。。。

网友C:
一个是在条件成立时执行一次,一个是条件成立后每次扫描都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