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变量地址在Intouch中是怎么样的格式

楼主(2012-05-14):
小弟新手,现在用S7200连Intouch,请问200的模拟量输入输出地址在Intouch中是怎么填写的.

网友A:
这个要用OPC吧,格式就是TAG,和你200里看到的一样,注意分辨就可以了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DASEVER连接上位机上的Intouch。

网友B:
在intouch里建立变量的访问名,访问名是plc的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用OPC吧,格式就是TAG,和你200里看到的一样,注意分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