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控数字化油田擂台-气田信息化阴极保护建设-第21期(已结束)

楼主(2012-05-14):
讨论主题:在油气田数字化建设中,天然气作为清洁能源,开发力度越来越大,天然气的开采不同于石油,一般都通过管道传输,为了防止管道腐蚀,通常采用几种方式来进行防腐,最典型的防腐做法是采取阴极电位保护,在数字化油气田建设中同样需要监控阴极保护的参数,谈谈在气田数字化建设中,对阴极保护数据采集需要如何处理?

 要求:最好结合自己实际工作。

 参与方式:采取跟帖的方式参与。

评奖规则:由活动组织者评奖,并进行公开公布告示。

活动结贴:每周为1期,由安控数字化论坛擂台版主选定议题,半个月后(隔一期)擂台版主从所有参与讨论的网友中选出6个优胜者。

奖项设置:每期选出6个优胜者,其中:

 一等奖1名:奖100MP(相当于100人民币),

二等奖5名,奖工控精美礼物一个(工控点点、工控T恤、工控徽章、工控工具四者任选一个,相当于65人民币)。 优先考虑参与次数少于3次的ID

 活动发奖:MP评奖后一周内发放,精美礼物每月发放一次,统一在月初寄送。

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四街一号

邮编:100085

电话:400-0093-200 市场部

传真:010-62971668-6888

网址:www.echocontrol.com

E-mailinfo@echocontrol.com

           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安控科技),是专业从事工业级RTU(远程控制终端)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和系统集成业务的高新技术企业,拥有完善的RTU产品链,产品被广泛应用于石油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的开采、处理、管输、储配等各个环节以及环境在线监测、城市燃气、供水供热等管网监控领域,并已远销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拉克、伊朗、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基于RTU技术,安控科技在油气、环境在线监测等行业开发出多款专业化经典产品,拥有完善的油气田自动化和环保在线监测专用产品。此外,安控科技还提供工业自动化产品的OEM/ODM服务,提供SCADA自动化系统和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集成服务。

安控科技通过了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和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建立了先进的生产和检测平台,并获得了多项国际认证(如UL 、CE、EMC3级认证等),产品品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安控科技成立于1998年,位于北京市中关村科技园区海淀园上地信息产业基地。安控科技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人力资源发展战略,建立了一支以高级工程师和专业研究生为骨干的研发团队,打造了一支经过市场历练的高效经营团队,锻炼和培养了一支优秀的管理团队。安控科技始终坚持自主创新的企业发展战略,已经拥有了商标、专利、软件著作权等各类知识产权百余项,覆盖了所提供的所有自动化产品和控制系统。安控科技的研发项目多次获得国家、北京市政府的研发资金支持,部分产品被认定为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国家重点新产品项目、科技部创新基金项目、商务部出口研发资金项目,受到政府嘉奖与资助。

作为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单位、中国自动化学会专家咨询工作委员会常务理事单位、中国自动化学会仪表与装置专业委员会委员单位、北京市中关村企业信用促进会的第一批信用企业,安控科技在国内同行业中较早的通过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拥有系统集成、建筑施工、环保设施运营等各类资质。

本着卓越品质,源于更高要求的核心理念,协作、严谨、勤奋、卓越的企业精神,安控人必将以更可靠的工业级RTU产品、更先进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和更完善的服务答谢用户、回报社会,为振兴民族自动化事业、创建民族自动化品牌而努力奋斗。

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上地四街一号

邮编:100085

电话:400-0093-200 市场部

传真:010-62971668-6888

网址:www.echocontrol.com

E-mailinfo@echocontrol.com

网友A:
采集的阴极保护数据主要包括:通电电位,断电电位,自然电位,然后将这些数据导入Microsoft Office Excel中做成曲线,然后选取一条0.85V标准线,从这4条曲线中就可以知道哪些桩处电位不满足标准要求,列出这些点,然后分析原因,找到原因进行故障排除,当问题解决后再测试一次上面数据作为管道电保护的基础资料,随时监控保证管道电位的正常运行,减少腐蚀和预防事故。

阴极保护技术是电化学保护技术的一种,其原理是向被腐蚀金属结构物表面施加一个外加电流,被保护结构物成为阴极,从而使得金属腐蚀发生的电子迁移得到抑制,避免或减弱腐蚀的发生。

金属—电解质溶解腐蚀体系受到阴极极化时,电位负移,金属阳极氧化反应过电位ηa 减小,反应速度减小,因而金属腐蚀速度减小,称为阴极保护效应。利用阴极保护效应减轻金属设备腐蚀的防护方法叫做阴极保护 。

  由外电路向金属通入电子,以供去极化剂还原反应所需,从而使金属氧化反应(失电子反应)受到抑制。当金属氧化反应速度降低到零时,金属表面只发生去极化剂阴极反应。

  两种阴极保护法 :外加电流阴极保护和牺牲阳极保护。

网友A:
南山集团天然气管道阴极保工程设计说明书
1. 设计依据
1.1 GB-T21448-2008《埋地钢质管道阴极保护技术规范》
1.2 GBT 21246-2007《埋地钢质管道阴极保护参数测量方法》
1.3 CJJ95-2003《城镇燃气埋地钢质管道腐蚀控制技术规定》
1.4《管道防腐蚀手册》
2. 工程概况
3. 阴极保护方案
3.1 阴极保护方案的选定
对埋地钢质管道国内外通常采用涂层和阴极保护联合防腐。阴极保护有两种:(1)牺牲阳极法;(2)外加电流法。本方案采用牺牲阳极法,该法的优点是施工简单,安全可靠,对其他地下金属设施电干扰少,管理简便,阳极寿命可达35年以上。
3.2 牺牲阳极选用
根据GB-T21448-2008《埋地钢质管道阴极保护技术规范标准》,决定选用镁合金牺牲阳极(Mg-Al-Zn-Mn牺牲阳极)。
3.3 所需保护电流i 的选择
最小保护电位和最小保护电流密度是阴极保护两个最重要的参数。最小保护电流密度的大小取决于被保护金属的种类、表面状况、腐蚀介质的性质、组成、浓度、温度和金属表面绝缘层质量等。依据《管道防腐蚀手册》及《阴极保护工程手册》,考虑到安装时的磕碰及补口质量、外防腐层长期使用的老化等问题,保护电流密度取0.05mA/m2 。
3.4 工艺计算
①管道保护面积计算
S=πDL
式中:S----管道表面积,m2
D----管道直径,m
L----管道的长度,m
②保护电流需要量计算
I=Si
=1193.2
式中:IA-----保护电流需要量,A
S---被保护总面积,m2
i------保护电流密度,mA/m2(保护电流密度取值0.08mA/m2)
③阳极输出电流
Ia=150000fY/ρ
=26
式中:Ia--- 单支阳极输出电流,mA
f---- 系数(取值约1.04)
Y---- 1.0
ρ----土壤电阻率Ω.cm(经现场勘测土壤电阻率约为6000Ω.cm)
④牺牲阳极数量的计算
N=I/IaK
=138
式中: N----牺牲阳极数量,支
K----阳极备用系数(一般取2~3)
3.5 阳极工作寿命的计算
T=0.85×W/(ωI)
式中:T-----阳极工作寿命(a);
W-----阳极净质量(kg);(取14)
ω----阳极消耗率【kg/(Aa)】(取值为20【kg/(Aa)】)
I-----阳极平均输出电流(A)(经计算得知为0.017)
取22公斤阳极:
T=0.85×W/(ωI)
=0.85×22/(7.92×0.026)
≥35年
4 计算结果

说明:1. 由于线路原因使埋设出现困难时可以左右适当移动,以不影响保护电位为准。
5.材料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备 注
1     镁牺牲阳极MAZ63-22     套     138
2       测试桩                       个      19
3    铝热焊剂                        瓶     157
4        模具                         个       2
5       点火器                       个      157
5    长效参比电极                 套       22

网友B:
站位进行时!!!!!!!!!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站位进行时!!!!!!!!!

网友C:
占位置哈,占个位置先!然后有时间在打雷!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占位置哈,占个位置先!然后有时间在打雷!

网友D:
也占位看看情况,有时间打擂台!!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也占位看看情况,有时间打擂台!!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占位!!!!!!!!!!!!晚些来打擂

网友E: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占位!!!!!!!!!!!!晚些来打擂

网友F:
 每种金属浸在一定的介质中都有一定的电位, 称之为该金属的腐蚀电位(自然电位),腐蚀电位可表示金属失去电子的相对难易。腐蚀电位愈负愈容易失去电子, 我们称失去电子的部位为阳极区,得到电子的部位为阴极区。阳极区由于失去电子(如铁原子失去电子而变成铁离子溶入土壤)受到腐蚀,而阴极区得到电子受到保护。

1.管道对地绝缘的检查:从阴极保护的原理介绍, 已得知没有绝缘就没有保护。为了确保阴极保护的正常运行,在施加阴极保护电流前,必须确保管道的各项绝缘措施正确无误。 应检查管道的绝缘接头的绝缘性能是否正常;管道沿线的阀门应与土壤有良好的绝缘;管道与固定墩、跨越塔架、穿越套管处也应有正确有效的绝缘处理措施,管道在地下不应与其它金属构筑物有"短接"等故障;管道表面防腐层应无漏敷点,所有施工时期引起的缺陷与损伤均应在施工验收时使用埋地检漏仪检测,修补后回填。

2.阴极保护投入运行的调试
(1)组织人员测定全线管道自然电位、土壤电阻率、阳极地床接地电阻,同时对管道环境有一个比较详尽的了解,这些资料均需分别记录整理,存档备用。
 (2)阴极保护站投入运行
 按照恒电位仪的操作程序开启,给定电位保持在-1.20伏左右,待管道阴极极化一段时间(4小时以上)开始记录直流电源输出电流、电压,测试通电点电位、管道沿线保护电位、保护距离等。然后根据所测保护电位,调整通电点电位至规定值,继续给管道送电使其完全极化 (通常在24小时以上)。再重复第一次测试工作,并做好记录。若最远端保护电位过低,则需再适当调节通电点电位。
(3)保护电位的控制
 各站通电点电位的控制数值, 应能保证相邻两站间的管段保护电位达到-0.85伏以上,同时各站通电点最负电位不允许超过规定数值。调节通电点电位时,管道上相邻阴极保护站间加强联系,保证各站通电点电位均衡。
(4)当管道全线达到最小阴极保护电位指标后,投运操作完毕,各阴极保护站进入正常连续工作阶段。

网友F:
3.检测数据处理

土壤状况数据
采集管道周围的土壤电阻率、土壤含盐量和含水率、管道附近杂散电流强度等数据, 综合比较当地的土壤腐蚀程度。

防腐层检测数据
对防腐层的检测分为两部分, 即地面检测和探坑开挖检测。地面检测主要检测管道涂层破损点数量、位置、破损严重程度及防腐层的绝缘面电阻率,探坑检测主要观测防腐层外观、防腐层与管道的粘接力等状况、测量防腐层厚度等。

管体腐蚀数据
在管体腐蚀状况的测量中, 对管道的剩余壁厚进行了检测, 每个坑检测了5 组数据。每组对管顶、管底及“4, 8”点4 个测试点进行测试, 测量各部分的剩余壁厚。计算出管道的相对腐蚀深度。相对腐蚀深
度的计算方法如下:
A= dt×100%
式中: A—管体腐蚀相对深度
d—管体腐蚀深度
t—管体原始壁厚
注: 由于管道管理记录中没有管道的原始壁厚,所以为不失保守性起见, 这里选取测试最大壁厚作为原始壁厚, 用最大壁厚与最小壁厚之差作为管体腐蚀深度进行计算。

4.管线内电流的测量
  1、主要工具:蓄电池、可调电阻器、电位差计、电流表、连接电线、纱布、尖嘴钳。
  2、按图连接测量线路,确保蓄电池流出电流与管内电流方向相反。
  3、缓慢调整可调电阻器阻值,增大回路电流,同时注意观察电位差计示值变化。
  4、当电位差计示值为零时,读取电流表读数,恢复可调电阻器至最大电阻值。
  5、重复步骤3、4两次,取三次电流表读数平均值即为管内电流数值。

网友G:
没接触过这行,只关注,不评论。。。

网友H:
 该系统以GIS为管理平台,以SQLSERVER数据库作为数据 库,以GPRS/GSM无线数据通讯等方式为数据传输手段,实现 了对管道保护状况的在线检测。同时,配合阴极保护在线监控 专家系统进行辅助分析,可使整个阴极保护系统处于最佳的工 作状态,最大限度的起到保护的作用。 第6 页 系统架构系 统 软 件 架 构 示 意 图 第7 页 系统架构系 统 拓 扑 结 构 示 意 图 第8 页 系统架构系统构成 (1)管理中心服务器系统 ) 软件: 软件: 阴极保护远程监控系统软件 Windows Sever 2003 SQLSever2008 绑定1个Internet静态IP地址的宽带接入 硬件: 硬件: 服务器 短信接收模块及短信中心手机卡 1套 1套 1套 1条 (使用GPRS方式传输) 1台 1套 (使用GSM方式传输) 第9 页 系统架构(2)阴保站恒电位仪系统 ) 每个阴极保护站需要配备一套阴极保护电源系统,每套阴极保 护电源系统由如下设备构成: IHF数控高频开关恒电位仪 2台 YHS-1控制柜 1台 恒电位仪通讯转换器视现场情况确定。 (3)智能电位采集系统 ) 每个电位采集点需要配备一套智能电位采集系统,每套智能电 位采集系统由以下设备构成: 智能电位采集仪 1台 参比电极 1只 测试桩 1个 第10页 10页 汇报提纲一、引言 二、监测与诊断系统架构 三、监控与诊断系统主要功能 四、监控与诊断系统关键设计 五、结语 第11页 11页 系统主要功能阴极保护在线监控系统 操作员维护以及操作权限的管理; 电子地图的管理,包括地图的漫游、缩放、移动、测量等功能, 图元设备的添加、删除、移动、查询定位、选择等功能; 采用设备分组集中管理模式,对设备具有远程遥控的功能,如即 时采样、设备对时、采样时间设置、断电测试设置等功能; 提供了丰富的日常调查记录的维护功能,如管道外防腐层大修记 录、管道腐蚀泄漏事故及维修、土壤腐蚀电流密度及埋片腐蚀速 度、土壤理化分析结果等14种日常调查记录; 提供了丰富的统计报表和统计图表,统计图表包括数据-时间图表 和数据-里程图表,数据-时间图表能够反映管道某点保护电位的历 史变化趋势,数据-里程图表能够反映整条管线保护电位的历史变 化趋势; 提供了辅助决策分析功能,能够有效的分析设备出现故障的原因;第12页 12页 系统主要功能阴极保护在线监控系统 ------主界面 第13页 13页 系统主要功能阴极保护在线监控系统 ----报表 第14页 14页 系统主要功能阴极保护在线监控系统 ----时间图表和里程图表 第15页 15页 系统主要功能阴极保护在线监控专家系统 诊断过程支持回溯操作,诊断支持多结果; 支持通过图形对比方式进行诊断,在GIS平台上,可以通过图 形方式进行诊断,诊断时,系统会先得到部分已有事实,同时 用户在操作时,能够更快、更准确的定位故障现象; 支持直接进行诊断,直接调用专家系统界面,选择相应的故障 现象进行诊断; 对诊断结果可以进行诊断正确率分析,能够更有效的提高诊断 的正确率。 第16页 16页 系统主要功能阴极保护在线监控专家系统 图形对比诊断方式: 第17页 17页 系统主要功能阴极保护在线监控专家系统 直接诊断方式: 第18页 18页 系统主要功能阴极保护在线监控专家系统 故障诊断正确率分析: 第19页 19页 系统主要功能智能电位采集仪 通讯方式支持GPRS方式和GSM方式; 能够定时自动进行数据采集和传输,采集的数据包括管道保护 电位和交流干扰电压; 采用低功耗技术,在使用一次性电池供电、每天采集1条数据 的情况下,设计使用时间10年,且电池易于更换; 能够设定高密度采集时间段,采样频率达到1条/秒,能够有效 检测杂散电流的干扰情况; 能够接收来自监控系统的控制命令,并进行相应的参数调整。   系统主要功能 IHF数控高频开关恒电位仪 全数字控制高频开关电源技术 体积小、重量轻 效率较可控硅提高20%以上 数字存储与通讯,便于联网 中文液晶显示,操作简便 使用维护方便 汇报提纲一、引言 二、监测与诊断系统架构 三、监控与诊断系统主要功能 四、监控与诊断系统关键设计 五、结语 系统关键设计系统总体设计 系统总体架构采用B/S架构,数据库采用SQLSERVER,地 理信息系统采用ARCGIS,专家系统采用PROLOG,开发工具采 用VC.NET。总体设计的关键要点如下: 将静态的GIS系统,提升为动态系统,满足使用与管理的需 要。实现这一目标,是通过设计专用的后台服务程序,在完成 数据通讯的同时,动态刷新GIS信息,将在线监控数据及时呈现 给用户。 专家系统与在线监控系统的整合,是系统总体架构设计的 另一个关键。在系统设计时,提供多个专家系统的诊断入口, 一是从用户使用的GIS平台上提供诊断入口,二是从系统的统计 图表及报表上提供入口。三是独立的诊断入口。  系统关键设计专家诊断系统设计 本项目专家系统采用PROLOG开发平台,总体架构采用经 典的专家系统架构 系统关键设计本系统通过知识维护模块来获取知识,通过对现象、故障、 条件的维护来丰富知识库并设定知识库中的规则;现象由故障 组成,故障由条件来判断其是否发生。 故障诊断模块是对故障进行诊断,通过专家系统的提问以 及用户的回答,来匹配知识库中的规则,从而确定故障是否发 生。诊断时,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先选中一条知识库中已经 维护好的现象,然后增加一条诊断记录。诊断记录增加后可以 进行诊断,根据系统的提问用户进行回答,最后得到可能发生 的故障。 故障统计模块中通过对已经诊断的故障进行确认,来统计 故障发生的概率。确认方式是当现象被诊断后会得到可能发生 的故障,用户在现场实际排查故障时,如果通过专家系统诊断 确认的故障发生了,那么用户需要在专家系统里面对故障进行 确认,从而专家系统可以积累诊断经验。  系统关键设计现象维护 监控系统 知识维护 故障维护 条件维护 专家系统 故障诊断 增加诊断 诊断过程 保存故障 故障确认 故障统计 故障正确率统计  系统关键设计专家系统知识库设计 知识库是知识工程中结构化,易操作,易利用,全面有组 织的知识集群,是针对某一(或某些)领域问题求解的需要,采用 某种(或若干)知识表示方式在计算机存储器中存储、组织、管理 和使用的互相联系的知识片集合。这些知识片包括与领域相关 的理论知识、事实数据,由专家经验得到的启发式知识,以及 常识性知识等。  系统关键设计本系统知识库由中石化管道储运分公司科技处牵头,邀请 了中石化、中石油、解放军等十多个单位的二十多名专家组成 专家顾问团,进行知识的收集整理,确保了知识整理的质量和 覆盖面。 根据阴极保护系统的特点,专家最终确定了阴极保护知识 库的知识构成,共有六大类,33小类,75个故障根源,14种典 型故障曲线。六大类分别是管道、场站和阀室、自然环境、外 部干扰源、牺牲阳极阴极保护系统、强制电流阴极保护系统, 基本涵盖了长输管道阴极保护的所有方面。  汇报提纲一、引言 二、监测与诊断系统架构 三、监测与诊断系统主要功能 四、监控与诊断系统关键设计 五、结语 第30页 30页 结语阴极保护在线监控专家系统实现了对管道阴极保护状况的 在线监测,监测人员可以在室内通过电子地图实时地查看设备 的状态、位置、周边环境以及相关的管道状况,并可根据实际 情况远程调整恒电位仪的工作状态。配合专家系统,可以对阴 极保护的状态及故障进行诊断分析,并给出处理意见。本系统 采用网络架构,部门领导可同时在线查看整个系统的运行情况, 对运行数据的查询可形成各种统计图表和统计报表。 系统解决了以下主要问题: (1)全线阴极保护统一集中管理——使专业人员专注于专业事务 (2)阴极保护状况科学决策分析——给专业人员配备专业的助手 (3)报警定位与重点监测——及时准确 (4)阴极保护数据自动采集

网友I:
      为了提高长输管道阴极保护系统的工作效能和对管道的有效保护,必须定期准确的采集管道沿线的阴极保护参数.目前国内除少数新建管道阴极保护站和部分电控阀室安装了阴极保护参数远传遥控系统外,管道沿线测试桩的电位仍需人工现场采集.由于长管道原离铁路,公路和人口稠密区,社会依托条件差,测量人员为测量数据经常要徒步穿越于荒野,沟壑之间,既费时又费力.为此研究开发了长输管道阴极保护参数自动采集系统,应用无线传输技术实现了对长输管道阴极保护参数的遥测.测量车在沿管道伴行路行进过程中自动采集并存储阴极保护参数,而不需要人工到测试桩采集(见图1)

       长输管道阴极保护自动采集系统既可以提高长输管道阴极保护参数采集工作的效率,又能保证数据采集的准确性,具有很好的应用前景.

一    系统组成及功能

      长输管道阴极保护参数自动采集系统由数据接受中心,数据采集系统,无线数据传输系统和电源供电系统等组成.系统分两部分,及现场部分和车载部分.现场部分包括阴极保护参数传感器,数据采集系统和无线传输系统的下位机.车载部分包括数据接受中心,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信号接收机和无线传输系统的上位机(见图2).

1  数据接收中心

       数据接收中心是整个系统的数据接收处理与控制中心,它由笔记本电脑,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信号接收机和相应的软件组成,并与无线传输系统的中心机相连接,安装在测量车上.当测量车沿管道进行测量时,数据接收中心开始工作,它负责接收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的定位信号 ,并与系统内个测量点的坐标位置相比较,在测量车与测量点在接近到一定距离时,发出测量点编码和指令给与之相连接的无线传输系统的中心机,通过无线传输系统将指令传给相应编码的数据采集系统,系统将测量的阴极保护系统参数传给数据接收中心,中心接收并处理中心机传来的数据,确认其数据的可靠性,然后将处理的数据进行存储.数据采集系统流程见图3.

2    数据采集系统

        数据采集系统负责完成阴极保护系统参数的采集,存储和发送控制工作,机内可存储阴极保护系统运行参数,每个数据采集系统都有一个编号,并与无线传输系统的子站相连接,数据采集系统安装在阴极保护现场的各个测量点.数据采集系统包括值班电路,测量电路和发射控制电路等三部分.为了减小系统的电源消耗,除值班电路24小时连续工作 外,测量电路和发射控制电路则根据需要开启.当预定测量时间到,启动测量电路测量并存储阴极保护系统参数,然后关闭测量电路,当通过无线传输系统的子站接收到数据接收中心的工作指令后,启动子站的发射电路,将自身编码和存储的阴极保护系统参数通过无线传输系统发送给数据接收中心,待数据确认后,关闭发射电路.其工作流程如图4所示.

3      无线传输系统

        无线传输系统负责数据接收中心和数据采集系统之间的通信工作,系统分为中心机和子机两部分,中心机与数据接收中心相连接,子机与数据采集系统相连接,采用无线数据传输技术进行通信.频率选用公用频率.

4      测试桩的定位

        测试桩是现场阴极保护系统运行参数测量取样点.为了保证阴极保护参数无线遥测系统能准确测量相对应测量桩上阴极保护系统的运行参数,必须对测量桩进行准确定位.系统利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首先测量出各测试桩的地理位置坐标,并将测量数据及对应的测试桩编号输送到数据接收中心,当数据接收中心安装在测量车进行测量时,通过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将测量到的测量车当前的地理位置坐标与机内的各测试桩的地理位置坐标相对比,就能准确测定测量车与测试桩的相对位置,从而避免发生漏测或错测测试桩的参数.

5     阴极保护电位传感器

        数据采集系统所采用的阴极保护电位传感器(极化探头)可消除90%左右的土壤中IR降,已确保所测量的阴极保护电位的准确性.

6      供电系统

        数据接收中心及无线传输系统的中心机的用电由测量车的12V蓄电池供电.安装在测试桩上的数据采集系统及无线传输系统子站的用电可选择可靠性较高的太阳能蓄电池共给.

二、系统的性能测试

1 、 数据采集与传输可靠性测试

表1 中的测量结果表明,在阴极保护电位数据范围内( - 300~ - 2000mV) ,系统的测量误差在1 %以内,而且这一误差完全来自数据采集系统的模数转换误差。该部分误差还可以通过软件加以修正,使系统误差进一步减小。

网友J:
阴极保护原理 :

金属—电解质溶解腐蚀体系受到阴极极化时,电位负移,金属阳极氧化反应过电位ηa 减小,反应速度减小,因而金属腐蚀速度减小,称为阴极保护效应。利用阴极保护效应减轻金属设备腐蚀的防护方法叫做阴极保护 。

  由外电路向金属通入电子,以供去极化剂还原反应所需,从而使金属氧化反应(失电子反应)受到抑制。当金属氧化反应速度降低到零时,金属表面只发生去极化剂阴极反应。
  两种阴极保护法 :外加电流阴极保护和牺牲阳极保护。
  阴极保护行业在国内的发展已日趋成熟,随着行业及国家标准的日趋完善,阴极保护专业技术与实际性能也越来越被长输管线、及储油罐大型项目的投资者所青睐,过去投资过的项目通过几年的检测与评估确实达到了良好的效果。

网友J:
长输管道阴极保护监测与诊断系统引言 长输管道阴极保护是管道日常管理的重要工作内容,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工作, 既阴极 保护运行数据的采集和阴极保护运行数据的分析。 长期以来,由于线路长、监测点分散、交通不便,监测工作实施与管理难度高,工作量 大,为此,国外在上世纪 70~80 年代首先开始进行远程监测方面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技术 方案是飞机遥测和卫星通讯遥测,这些技术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提高监测效率, 降低劳动强度的目标,但高昂的数据采集成本限制了此类技术的应用。 在数据分析方面, 美国环境总署曾经组织了有关的专家, 建立一套阴极保护系统的运行 维护软件,该软件包括:腐蚀防护的教育和智能性专家诊断系统,可实现数据记录、智能性 专家诊断、设备查询、日常管理确定敏感地区的管道位置,以便发生故障时,及时提供相关 的详细资料。 同时也可提供管道事故的预警信息。 便于管理部门及时准确的了解有关的阴极 保护信息,也便于具体执行人员的自检和系统阴极保护的信息积累。

阴极保护技术具有较强的专业性, 当前国内管道管理部门的阴极保护专业工程技术人员 不足,而需要管理的管道却在不断增加,因此,通过采用新技术手段,提高阴极保护管理的 水平成为发展的必然。 1 长输管道阴极保护监测与诊断系统架构 阴极保护在线监控专家系统是一套面向阴极保护领域的无线远程智能在线监控和专 家决策支持系统。该系统以地理信息系统(GIS)为管理平台,以 SQLSERVER 数据库作为系 统统一的数据库,以公共无线数据通讯方式(GPRS/GSM)和其他有线通讯方式相结合的方式 为数据传输手段, 以低成本的方式实现遥测和遥控; 该系统实现了对管道等被保护体保护状 况的在线检测, 同时可以通过远程监控方式随时监视并调整恒电位仪的工作状态, 配合阴极 保护在线监控专家系统进行辅助分析, 可以使得整个阴极保护系统处于最佳的工作状态, 最 大限度的起到保护的作用。 系统工作流程 1)系统工作流程 用户通过 GIS 应用程序提供的电子地图、图表和报表,可以直观的观察到管道沿 线保护情况,同时可以通过专家系统进行辅助决策,帮助用户分析阴极保护系统 中相关部分故障的原因和应对措施。 恒电位仪数据通过有线通讯方式,利用用户原有通讯网络传送到异地的中心机房 服务器,最后通过服务器中对应的后台服务程序完成数据处理。对于没有有线通 讯条件的恒电位仪,其数据通过 GPRS 无线通讯方式进行传输。 智能电位采集终端将采集的电位数据通过 GPRS 无线通讯方式传送到 INTERNET 网 上,通讯协议采用 TCP/IP,数据通过 INTERNET 网传送到服务器中,最后通过服务 器中对应的后台服务程序完成数据处理。 后台服务程序在数据处理时,同时完成数据的存储、通讯和与 GIS 系统的信息交 换工作。在 GIS 系统不工作时,可以实现自动的数据接受和信息下发功能。满足 数据采集无人的要求。

1) 管理中心服务器系统 软件: 阴极保护远程监控专家系统软件 1套 Windows Sever 2003 1套 SQLSever2008 1套 硬件: 服务器 1台 1 个 Internet 静态 IP 地址的宽带接入 1 条 (GPRS 通讯) 短信接收模块及短信中心手机卡 1 套 (GSM 通讯) (2) 阴保站恒电位仪系统 每个阴极保护站需要配备一套阴极保护电源系统, 每套阴极保护电源系统由如下设备构 成: IHF 数控高频开关恒电位仪 2台 YHS-1 控制柜 1台 恒电位仪通讯转换器视现场情况确定。 (3) 智能电位采集系统 每个电位采集点需要配备一套智能电位采集系统, 每套智能电位采集系统由以下设备构 成: 智能电位采集仪 1台 长效参比电极 1只 水泥桩或钢桩 1个 2 长输管道阴极保护监测与诊断系统主要功能 阴极保护在线监控专家系统结合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专家系统(Prolog)技术、 无线通讯(GPRS/GSM)技术和数据库技术,实现了被保护体及其附属设施的维护、终端设 备的远程监控和遥控、 图形化的管理、 数据的查询与分析以及对出现的故障进行诊断等功能。 在线监控专家系统的主界面如下图, 从界面中可以直观的查看管道的走向、 设备的位置以及 异常检测点的特殊显示,从而有利于及时掌握阴极保护的运行情况。 阴极保护在线监控专家系统主界面 其主要功能包括: (1) 专家诊断系统 系统内部集成的阴极保护专家系统, 能够在充分利用监控数据的基础上, 有效地对 阴极保护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诊断,并给出故障发生的原因和相应的处理意见, 从而给故障排查和维修提供了依据,提高了科学性和准确性。 在 GIS 界面直接调用专家诊断功能 图5 统计查询界面中关联诊断功能 图6 图形对比诊断界面 图7 故障诊断界面 图8 故障诊断报告 (2) 报警功能及动态响应 设备自动上传的数据,管理软件自动检测报警状态,当超出限定值时,标记该记录 为报警记录, 同时在电子地图中相应的设备图标标记为红色, 以警示管理者对该监测点 附近管道的运行情况进行排查。 (3) 数据汇总统计 系统提供了对历史数据的报表统计和图表统计的功能, 图表分为时间图表和里程图 表。 时间图表反应某检测点电位的历史变化情况, 里程图表通过管道沿线各监测点的数 据能够反映整条管道保护效果的变化趋势。智能电位采集仪保护电位-时间图表  智能电位采集仪交流干扰电压-时间图表恒电位仪输出电压、电流、保护电位综合图表 图 12 管道沿线保护电位-里程图表 .管道沿线恒电位仪输出电压-里程图表 (4) 设备监控管理 以管道、管段的分类方式对设备进行分组管理,实现设备信息的维护,设备包括智 能采集仪、恒电位仪、牺牲阳极、普通电流桩、普通电位桩等,其中能对智能电位采集 仪和恒电位仪进行远程遥控,远程控制命令包括设备对时、参数设置、即时采样、采样 时间设置等。 (5) 地理信息系统平台 地理信息系统平台 地理信息包括地图的基本操作(地图缩放、移动、面积和距离测量、图元设备的选 择和移动等) ,管道的绘制、监测设备的选择及注释信息的维护等功能;属性信息包含 操作员管理、权限管理、基础数据管理等功能。 (6) 阴极保护日常记录维护 系统中提供了常数管线日常维护记录的录入和保存功能, 如管道防腐层绝缘电阻检 测记录、管道防腐层大修记录、土壤理化性分析记录等,通过查询、分析日常记录能进 一步掌握管道的运行情况。 (7) 系统操作日志维护 提供了操作员的操作日志和设备的通讯情况日志, 便于系统的维护和对操作员的监 督。 (8) 管道保护电位监测——智能电位采集仪 管道保护电位监测—— ——智能电位采集仪 智能电位采集仪应用了无线通讯技术、 低功耗技术, 实现了管道保护电位的自动检 测、数据采集与传输。 支持 GPRS、GSM 无线数据通讯方式。 每天定时自动采集和上传数据,支持数据存储。 支持连续检测,采样频率达到 1 条/秒,能够有效检测杂散电流干扰。 支持断电测试检测,采样频率达到 30 条/秒。 低功耗设计,设计指标 10 年内无需更换电池。 稳定可靠,主机允许埋地或在水下使用。 现场安装形式多样,满足防盗需要,测试桩形式有水泥测试桩和钢管测试桩。 安装方便,免维护。 智能电位采集仪及其在西二线和川气东送现场安装图 (9) 恒电位仪远程监控——IHF 数控高频开关恒电位仪 恒电位仪远程监控—— —— IHF 数控高频开关恒电位仪的主要功能特点如下: 采用全数字控制高频开关电源技术。 数字通讯接口,易于联网和远程监控。 中文液晶显示,操作简便。 工作参数自保持,可实现无人值守。 控制精度高,工作范围宽。 流经参比电极电流小,参比电极抗干扰能力强。 体积小、重量轻,约为相控电源的 1/5 。 整机效率较高,效率较可控硅提高 20%以上。 电网适应能力强,环境适应性较好。 使用维护方便 。

3 阴极保护监控与诊断系统关键设计 阴极保护监控与诊断系统关键设计 1)系统总体设计 ) 系统总体架构采用 B/S 架构,数据库采用 SQLSERVER,地理信息系统采用 ARCGIS, 专家系统采用 PROLOG,开发工具采用 VC.NET。总体设计的关键要点如下: 将在线监控系统的数据(恒电位仪、智能电位采集仪等)随时体现在用户使用操作 的 GIS 平台上,将静态的 GIS 系统,提升为动态系统,满足使用与管理的需要。 实现这一目标,是通过设计专用的后台服务程序,在完成数据通讯的同时,动态 刷新 GIS 信息,将在线监控数据及时呈现给用户。 专家系统与在线监控系统的整合,是系统总体架构设计的另一个关键。专家系统诊 断功能是否方便,直接关系到系统的易用性。在系统设计时,提供多个专家系统 的诊断入口,一是从用户使用的 GIS 平台上提供诊断入口,二是从系统的统计图 表及报表上提供入口。这两种入口,均可以将管道现有相关信息直接带入专家诊 断过程中,诊断效率高,操作简便。三是相对独立的诊断入口,诊断所需信息全 部需要手工输入,该方式十分灵活,不仅可以诊断本管道的问题,也可以分析诊 断其他管道的信息。 2)专家诊断系统设计 ) 本项目专家系统采用 PROLOG 开发平台,总体架构采用经典的专家系统架构,如下图 所示: 专家系统结构示意图 考虑到 PROLOG 语言的特点,结合本系统的要求,系统呈现在用户面前的内容主要包 括:知识维护、故障诊断、故障统计三个主要部分,其余的推理机、解释器、知识获取过程 等,均在软件内实现。 本系统通过知识维护模块来获取知识,通过对现象、故障、条件的维护来丰富知识库并 设定知识库中的规则;现象由故障组成,故障由条件来判断其是否发生。 故障诊断模块是对故障进行诊断, 通过专家系统的提问以及用户的回答, 来匹配知识库 中的规则,从而确定故障是否发生。诊断时,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先选中一条知识库中已 经维护好的现象,然后增加一条诊断记录。诊断记录增加后可以进行诊断,根据系统的提问 用户进行回答,最后得到可能发生的故障。 故障统计模块中通过对已经诊断的故障进行确认, 来统计故障发生的概率。 确认方式是 当现象被诊断后会得到可能发生的故障, 用户在现场实际排查故障时, 如果通过专家系统诊 断确认的故障发生了, 那么用户需要在专家系统里面对故障进行确认, 从而专家系统可以积 累诊断经验。 现象维护 监控系统 知识维护 故障维护 条件维护 专家系统 故障诊断 增加诊断 诊断过程 保存故障 故障确认 故障统计 故障正确率统计  专家系统界面架构示意图 专家系统知识库设计 ) 知识库(Knowledge Base)是知识工程中结构化,易操作,易利用,全面有组织的知识集 群, 是针对某一(或某些)领域问题求解的需要, 采用某种(或若干)知识表示方式在计算机存 储器中存储、组织、管理和使用的互相联系的知识片集合。这些知识片包括与领域相关的理 论知识、事实数据,由专家经验得到的启发式知识,以及常识性知识等。 考虑到阴极保护知识的特点, 如何获取更多的现场经验和典型案例, 是摆在项目开发组 面前的关键问题。为了保证系统开发的顺利进行,由中石化管道储运分公司科技处牵头,邀 请了中石化、中石油、解放军等十多个单位的二十多名专家组成专家顾问团,通过会议、函 审、查阅科技文献等方式,进行知识的收集整理,确保了知识整理的质量和覆盖面,这一措 施,为阴极保护在线监控专家系统的研制成功,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根据阴极保护系统的特点,专家最终确定了阴极保护知识库的知识构成,共有六大类, 33 小类,75 个故障根源,14 种典型故障曲线。六大类分别是管道、场站和阀室、自然环境、 外部干扰源、牺牲阳极阴极保护系统、强制电流阴极保护系统,基本涵盖了长输管道阴极保 护的所有方面。 4)智能电位采集仪设计 ) 本系统的主要硬件设备为恒电位仪和智能电位采集仪, 多数恒电位仪在场站中, 具备供 电及通讯条件,容易实现远程监控。管道沿线电位采集现场则不具备这些条件,因此,智能 电位采集仪的设计是系统硬件设计的关键环节。 智能电位采集仪设计的关键是电源和通讯。 管道沿线没有电源,采用太阳能供电,容易损坏和丢失,因此,采集仪最终选用了“一 次性电池供电+低功耗”设计方案,在待机状态下,功耗小于 10 微安,电池选用一次性高 能电池,工作寿命超过 10 年。 管道沿线没有有线通讯条件, 采用飞机遥感或卫星通讯费用较高, 采用微波通讯可靠性 无法保证,且频率资源申请困难,目前公共无线通讯覆盖范围很广,大多数管道途径区域均 有无线信号,因此,最终选择 GPRS/GSM 无线通讯方式作为采集仪通讯手段,较好的解决 了数据通讯的问题。 4 小结 阴极保护在线监控专家系统实现了对管道阴极保护状况的在线监测, 监测人员可以在室 内通过电子地图实时地查看设备的状态、位置、周边环境以及相关的管道状况,并可根据实 际情况远程调整恒电位仪的工作状态。 配合专家系统, 可以对阴极保护的状态及故障进行诊 断分析,并给出处理意见。本系统采用网络架构,部门领导可同时在线查看整个系统的运行 情况,对运行数据的查询可形成各种统计图表和统计报表。 针对管道阴极保护管理的需要,本系统主要解决了如下问题: ——使专业人员专注于专业事务 (1)全线阴极保护统一、集中管理——使专业人员专注于专业事务 )全线阴极保护统一、集中管理—— 阴极保护在线监控专家系统是一套集设备监控、数据自动采集、数据自动存储、数据查 询、 故障诊断于一体的管理系统, 便于管理单位的阴保专业工程师进行全线阴极保护的监控 与管理,能够有效的掌握恒电位仪的运行情况和被保护体的保护情况,从而实现统一、集中 管理。 系统的应用, 可以将专业人员从日常工作中解放出来, 集中精力处理阴极保护系统的关 键问题,提高阴极保护系统的保护效果,进而延长埋地管道、储罐及场站管网的安全运行寿 命。 ——给专业人员配备专业的助手 (2)阴极保护状况科学决策分析——给专业人员配备专业的助手 )阴极保护状况科学决策分析—— 系统内部集成的阴极保护专家系统, 能够在充分利用监控数据的基础上, 有效地对阴极 保护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诊断, 并给出故障发生的原因和相应的处理意见, 从而给故 障排查和维修提供了依据,提高了科学性和准确性。 ——及时准确 (3)报警定位与重点监测——及时准确 )报警定位与重点监测—— 监控系统具有自动数据分析功能,当数据异常时系统会自动报警,同时结合 GIS 平台, 能够及时、准确的定位报警点。 对于已知的干扰部位,能够通过连续监测等手段,详细监测重点区段运行情况,为诊断 分析提供有效信息。 ——简单方便 (4)阴极保护数据自动采集,智能采集仪免维护——简单方便 )阴极保护数据自动采集,智能采集仪免维护—— 智能电位采集仪和恒电位仪自动化的数据采集, 能够客观的反应阴极保护状况的实际情 况,能够有效的杜绝人为的测量误差,长期的连续监测过程能够实现阴极保护的数据积累, 便于掌握管网的阴极保护状况和反应阴极保护状况的历史变化趋势。 智能电位采集仪设计指标 10 年免维护,大大减轻了系统后期管理的工作量,方便了用 户的使用。

网友K:
  • CST600RD阴极保护数据监测器
    技术参数
  • 测量通道:4 个
    输入阻抗: 1010Ω||20pF
    最大测量电位范围:0~5V
    数据分辨率:AD 16bit
    数据采集速率:0.01~1000Hz(智能可变)
    Flash数据存储器:1M~32Mbytes, 可保存1~3年的全部测数据(16bit)
    电位分辨率:0.1mV
    放大器偏置电流:10pA
    实时钟误差:±1分钟/年(自带电池)
    通讯协议:RS485,botel:9600bps
    电源:单节3.6V锂电池
    工作电流:<3mA,待机电流:<0.3mA
    电池工作时间:>1000小时
    工作环境条件:温度-20℃~70℃,相对湿度75%以下。空气中无强烈腐蚀性气体。

    CST600RD阴极保护数据监测器 仪器体积:10厘米(宽)×6厘米(深)×5厘米(高)
               仪器重量:<0.3公斤
    • CST600RD阴极保护数据监测器 主要特点

网友L:
    对输油管道的腐蚀性保护一般采用外防腐涂层与阴极保护相结合的方式。阴极保护大致分为牺牲阳极法和外加电流法两种。外加电流法在实施大范围野外阴极保护时比较经济,但对附近金属结构的影响较大,需要有专人管理维护,并需要有稳定可靠的不间断电源,需要对管线上装有的阴极保护装置实行不间断的监测和控制。对输油管道阴极保护装置的监测与控制一般多为管道巡视员或维修工定期巡回检查,随着油田现代化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迫切需要无人值守来替代。

     系统组成及工作原理

    1.1系统结构

    该系统由监控中心和阴极保护装置监控系统两部分组成。监控中心作为操控终端,由运行在工控机上的监控软件提供人机界面,接受遥控指令输入,并按一定帧格式形成遥控命令,通过GPRS网络发送给阴极保护装置监控系统,并接收回传的阴极保护设备工作状态,以直观的方式显示和告警。系统结构如图1所示。

    本方案中,中心站采用无线网卡接入,实时接收采集子站发送的数据,并对各子站进行实时监控。各采集子站的现场仪表通过RS-232通信口与GPRS DTU(无线数据传输终端设备)传输模块连接,每一个GPRS DTU传输模块装入一个中国移动的数据SIM卡即可

    1.2工作原理

    基于GPRS的遥控遥测系统的监控中心服务器是一台具有固定IP地址的主机,并可接入Internet等外部数据网。

    阴极保护装置终端主要由GPRS无线通信模块、中央控制器、电源模块构成。GPRS无线通信模块主要用来接入GPRS网络;中央控制器与GPRS无线通信模块相连接,把工作状态、温度、压力等信息按照相应的格式进行打包后,通过GPRS网络发往监控中心,并接收监控中心的下传信息,控制其工作状态。中央控制器相当于终端设备,GPRS无线通信模块相当于移动终端。

    中央控制器将信息数据按照UDP(用户数据报协议)的格式封装成UDP数据包,然后加上IP报头和报尾封装成IP数据报。中央控制器与无线通信模块之间的通信遵循PPP(点对点协议),因此,需要将IP数据报按照PPP帧的帧格式封装成PPP帧,然后才能通过串口传给无线通信模块。无线通信模块将数据报转换成SM消息,通过无线链路传送到SGSNSGSN进行相应的协议转换,按照GPRS特有的GTPGPRS隧道协议)将其封装成GTP包,然后通过GPRS骨干网传送到相应的GGSNGGSN也进行相应的协议转换,再根据外部数据网的协议格式进行新的封装,并且根据其目的IP地址选择路由进行传送。监控中心收到上传的信息数据后,根据移动终端的IP地址和端口号下发确认信息给阴极保护装置终端。虽然UDP是无连接的、无确认的、不可靠的数据报协议。但是由于其格式较TCP(传输控制协议)简单,所以仍选择UDP作为传输层协议,但对其进行了改进,使它成为无连接带确认的数据报协议,提高了数据传输的可靠性。

网友M:
    安控就是给力啊 !人气很旺啊!!!!!!!

    淡定!

网友N:
1应用背景 西气东输管道工程全线采用强制电流阴极保护方案,沿线阴极保护站的设置分布是根据阴极保护工艺计算确定的保护半径、工艺站场和线路阀室的位置、经济可靠的交流电源、日常管理、数据传输、检修和维护的方便性等诸项因素后,本着尽可能将阴极保护站与工艺站场合建的原则;同时综合考虑了工程建设周期的需要;设置阴极保护站处阳极地床的具体环境条件等因素后,确定应在靖边压气站设置一座阴极保护站。靖边压气站作为需先期建设向上海供气的东段管线的起点,在此建阴极保护站让强制电流阴极保护系统尽早投运是合理的,但安装阳极地床的具体环境条件却较复杂,现场的情况是:
(1)该区域是输气管线的枢纽,靖边压气站位于靖边天然气净化厂东北侧,靖银首站北侧,汇集有从净化厂到靖银管线、靖西管线、陕京管线、长呼管线及陕甘宁内部集输等众多的进站管线和出站管线地下管网密集、分布复杂。
(2)地形及地层岩性情况:靖边压气站位于毛乌素沙漠南缘与陕北黄土高原北部接壤的过渡带内表层为带状沙丘与片状沙丘构成,地形较平坦;从地表到-21.5m均为细砂,下至45m未见岩石,为粉质黄土;地下水位线随季节不同在2.7~6m范围内变化;最大冰土层深度1.06m;水分析报告表明:pH值为8.02呈弱碱性,含cl-13.76mg/L、SO42- 16mg/L;即土质在40m深范围为干~稍湿性细砂或黄土。土壤电阻率高。

网友N:
 2设计方案
2.1地床方式的比较和确定
辅助阳极地床是强制电流阴极保护站的主要组成部分,阴极保护设备对被保护管道的阴极极化流由此进入土壤,经过土壤中水分及导电离子的传导达到管道表面,构成阴极保护的完整导电回路。阳极地床一般采用两种形式:浅埋式地床和深井地床。浅埋地床应埋设在冰土层深度以下,深井地床一般埋深15m以下。浅埋阳极地床具有施工费用低,技术设备简单,维护管理方便等特点。深阳极地床用于对临近金属构筑物可能产生干扰和地表土壤电阻率高的地区,比浅埋式远阳极地床有更好的远地特性,可提供沿被保护管线最佳的电流分布并使电压梯度变化减至最小。深井阳极地床有以下优点:
(1)提供的电流分布比浅阳极地床均匀;
(2)对其他地下金属结构形成的阳极直流干扰比浅阳极地床低;
(3)比浅阳极地床受季节含水变化的影响小,接地电阻随季节变化小。
根据靖边站周围管网密集及土质状况的具体特点,为避免对周围管道产生直流干扰及降低阳极地床接地电阻,设计确定采用深阳极地床方案。深阳极地床分闭孔法和开孔法两种,在对贵金属氧化物管状阳极串(绳式阳极)、分段预制封装贵金属氧化物阳极和分段预制封装高硅铁阳极等国内外使用方式综合比较后,考虑到靖边站表层高土壤电阻率、细砂土质的具体特点,为保证填料合理密实度及现场安装质量,延长使用寿命,降低阳极地床接地电阻,采用了闭孔法方式,阳极采用分段预制式贵金属氧化物阳极。
2.2深阳极地床
2.2.1深阳极的安装
深阳极地床井深40m,采用闭孔阳极地床,共安装4组在工厂封装好的分段预制式阳极体,阳极体位于地表16m以下,处于活性区内的阳极地床长度为24m,深阳极井非活性区用粒径为16--32m的卵石回填;井口安装7m长的护井套,上部设水泥套管做维护灌水及深井阳极和阳极主电缆走向标识用;阳极体内定位安装好的排气管与顶部排气管牢固固定连通,并引至地表冻土层以下;每组阳极体内的铠装阳极引出电缆穿?63的排气管后,均引至地表冻土层以下与阳极主电缆分别相连接,并采用两个电缆专用热收缩套将绝缘层与铠装分层密封绝缘。执行标准SY/T0096—2000(强制电流深阳极地床技术规范》及美国腐蚀工程师协会NACER0572—2o01《外加电流深地床的设计、安装、操作与维护》。
2.2.2分段预制式阳极体材料要求
(1)阳极组合体:外径?219、长6m的钢套管(20#钢);每组阳极体内串接有3支采用以钛为基体材料,表面覆盖贵金属氧化物组成的钛镀贵金属氧化物阳极。
(2)贵金属氧化物阳极;阳极直径:25mm;单支阳极长度:1000mm;执行标准:AM13338一级钛(或GB/T3620TA2);氧化膜:IrO/TaO(氧化铱/氧化钽)。
(3)阳极体应采用:在工厂预先封装,贵金属氧化物阳极周围应填充高纯度、低阻抗碳素填料,填充应密实。电缆在阳极筒内连接,接触电阻小于0.005Ω。阳极体电缆引线应按井深、组数要求确定的引线长度组装,阳极两端与电缆的密封头应用可靠的密封形式,且能耐阳极井中氯气造成的酸性气体的长期腐蚀。
(4)阳极体结构应有良好的排气措施,并应安装专门的排气管及保证现场准确定位方便、定位准确,及防止气阻的发生。

网友N:
3解决的技术问题
与浅埋式地床相比深阳极地床由于现场施工较复杂,维护更换不易,因此合理解决现场施工安装的方便性,把阳极妥善放置到设计深度,使现场安装质量易保证;延长使用寿命,使其设计寿命与被保护体的寿命相匹配;防止以往高硅铁阳极式深井阳极由于尖端效应或缩颈效应及产生气阻等原因,而出现的使深阳极地床提前失效;以及使阳极地床有尽可能低的接地电阻和对周围地下金属构筑物不会造成直流杂散电流干扰是主要解决的问题。
3.1使用寿命
3.1.1电流密度和消耗率
阳极体内串接的钛镀贵金属氧化物阳极,极耐酸性环境作用,在土壤中具有优异的电化学活性、极化小及电化学稳定性。经相关部门的试验,作为土壤中外加电流保护用辅助阳极时,在阳极工作电流密度为100A/m2条件下,无论运行时在阳极表面发生的是析气反应,还是析氯反应,都没有因为土质酸化,工作条件变得苛刻而降低其电化学性能。同时具有极低的消耗速率,消耗率低于6mg/A·a,电流密度和消耗率指标均远优于高硅铁阳极,设计寿命不低于30a。
3.1.2缩颈效应和尖端效应
高硅钛阳极寿命短、提前失效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尖端效应或缩颈效应,即在电缆接头处的颈部和阳极尾部的排流密度大,加之高硅铁阳极的电缆接头不易处理好,会发生断线导致阳极完全失效现象贵金属氧化物阳极则采用了不同的结构与规格,阳极电缆与阳极采用中间电连接,阳极电缆穿过管状阳极体,贯穿管状阳极体整体;加之单支阳极体重量非常轻(约2kg),具有抗氯气腐蚀性能的电缆本身完全可以承受阳极的重量,消除了高硅铁阳极所存在的尖端效应。
3.2气阻问题
气阻也常常是导致深井阳极报废的原因,在工厂分段预制的阳极体安装有专门的3排气管,封装结构上特地留出了空间,保证各组间及与上部排气管定位准、现场连接可靠方便,排气通畅;另外通过控制填充料的孔隙率,以减少气阻。
3.3接地电阻
低的阳极接地电阻是通过增大阳极的有效长度,同时采用导电性能良好的低阻抗碳素填料,加上保证与钛镀贵金属氧化物阳极间紧密填充来达到的,靖边阴极保护站深井阳极所采用的高纯度低阻抗碳素填料,其主要性能指标:含碳量>97%、电阻率<0.03Ω·cm,远优于SY/T0096—2000{强制电流深阳极地床技术规范》的要求。
3.4安装的方便性
靖边深井阳极由于口径小、深度深,加上土质基本为细砂,钻进后易产生塌方,因此要求现场施工安装中缩短时间尽快完成安装工艺。由于采用了分段预制的结构和组合组装工艺,在工厂预制中时间从容,可以控制单段的装配尺寸精度、填料的密实度、排气管及贵金属氧化物阳极的固定定位以及保护阳极表面氧化物烧结层等关键工艺,阳极体质量易保
证。除钻孔、固井、洗井外,施工现场的阳极下井就位安装工艺相对简单,主要是按顺序吊装、套管间螺栓紧固和上部排气管与阳极引出线的安装工作,现场施工操作方便,整体质量易控制。

网友N:
 4使用效果
(1)靖边阴极保护站深井阳极已于2003年9月投运,2004年8月阴极保护站运行参数为:输出电流1.49A,输出电位5.1V,控制电位-1.299V。
(2)接地电阻:1.5Ω,在地表为高土壤电阻率,深部有导电性好土壤区域,能达到如此效果,说明阳极体结构合理,既降低了阳极接地电阻,又缩小了辅助阳极的占地范围,此种阳极结构特别适合于沙化地的接地体设计。

网友I:
2 、 阴极保护电位测量探头性能测试
在土壤介质中,阴极保护电位的测量多采用Cu/ 饱和CuSO4 电极或Zn 电极,系统的阴极保护电位测量采用PTM21 阴极保护电位测量探头,探头采用一种新型的多孔导电橡胶作为电极内腔的导电盐桥来控制内腔电解液的渗漏,使电极的稳定性
和长效性有了很大的改善。同时,考虑到土壤介质中IR 降的影响,要准确测量阴极保护电位,必须消除土壤介质中IR 降的影响,为此对阴极保护电位测量探头从结构上进行了改进,使阴极保护电位的测量回路尽可能地避开极化回路,从而最大限度减少土壤介质中IR 降对阴极保护电位测量结果的影响。表2 列出了东北某管道阴极保护电位测量探头与常规测量方法在现场测试对比的结果。

 表2 中试片断电法是目前最准确测量阴极保护电位的方法,从表2 检测结果看,阴极保护电位测量探头的平均误差低于常规测量的平均误差。因此,采用阴极保护电位测量探头测量技术大大提高了测量的准确性。
三、系统的现场测试
1 、 传输距离测试
由于考虑测试桩供电系统的节电需要,在满足无线数据传输的前提下,应尽量降低安装在测试桩上数据采集系统的无线数传电台的发射功率,车载数据接收中心的无线数传电台的发射功率则不受供电系统的限制。因而系统的传输距离主要受安装在
测试桩上的无线数传电台的传输距离的影响。表3 列出了鄯乌线239 号测试桩测量的无线数传电台有效传输距离的测试结果。

表3 的测量结果表明,在阴极保护现场无线数传电台的有效传输距离超过4 000 m。而一般测试桩的间隔为1 000 m 或2 000 m ,因而无线数传电台的有效传输距离满足阴极保护现场的实际需要。
2 、 现场安装与测试
长输管道阴极保护参数自动采集系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数据接收中心,它是由笔记本电脑、GPS 接收天线、GPS 数据接收处理单元和与之相连的数传电台及天线组成,该部分安装在测量车上,供
电电源为车用12V 蓄电池。另一部分为数据采集系统,由数传电台、数据采集系统和阴极保护电位测量探头组成,该部分安装在阴极保护电位测试桩上,供电电源为太阳能电池板和相应的可充电蓄电池。鄯乌线235 号和239 号测试桩都安装了一套数据采集系统及相应无线数据传输和太阳能电池,数据接收中心安装在越野车上。现场测量结果见表4 。

在测试桩上安装好数据采集系统后,通过数据接收中心的笔记本电脑将235 号测试桩设为1 号机,将239 号测试桩设为2 号机。测量车从239 号测试桩向235 号测试桩行进(两测试桩相距约4 000m) ,数据接收中心首先接收到239 号测量桩上的数
据,随着车辆不断向235 号测试桩靠近,当车辆越过237 号测试桩后,数据接收中心距离235 号测试桩的距离小于数据接收中心距离239 号测试桩的距离时,数据接收中心自动切换接收235 号测试桩的数据,无线传输数据误差小于1 % ,系统定位精度在±5 m以内,整个系统工作正常。通过室内测试和现场试验,证明了长输管道阴极保护参数自动采集系统采集数据准确、可靠,传输距离达到现场应用的要求。系统将无线传输技术与卫星定位技术相结合,实现了对管道阴极保护参数快速、准确的采集。应用于长输管道可提高阴极保护系统的管理水平和采集效率。

网友O:
  阴极保护站常见故障处理

网友P:
外加电流阴极保护系统的主要设施
外加电流阴极保护系统主要由四部分组成:直流电源、辅助阳极、被保护管道、附属设施
1、电源设备(恒电位仪)
强制电流系统要求电源设备能够不断地向被保护金属构筑物提供阴极保护电流,要求电源设备安全可靠;电源电压连续可调;能够适应当地的工作环境(温度、湿度、日照、风沙);功率与被保护构筑物相匹配;操作维护简单。
目前常用的阴极保护电源设备有太阳能电池、整流器、恒电位仪,国内多用恒电位仪,都能国产化,恒电位仪不仅能够恒电位输出,还能恒电流输出。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调节。
2、阳极地床
辅助阳极是外加电流阴极保护系统中,将保护电流从电源引入土壤中的导电体。通过辅助阳极把保护电流送入土壤,经土壤流入被保护的管道,使管道表面进行阴极极化 (防止电化学腐蚀),电流再由管道流入电源负极形成一个回路,这一回路形成了一个电解池,管道在回路中为负极处于还原环境中,防止腐蚀,而辅助阳极进行氧化反应遭受腐蚀。常用的阳极材料有:高硅铸铁、石墨、钢铁、柔性阳极。
(2)辅助阳极埋设位置的选择
辅助阳极与管道距离愈远电流分布愈均匀,但过远会增加引线上的电压降和投资,因此辅助阳极的距离和埋设方式应根据现场情况选定。选择阳极安装位置的原则是:
①地下水位较高或潮湿低洼处;
②土层厚,无块石,便于施工;
③土壤电阻率一般应小于50欧姆米,特殊地区也应小于100Ω.m;
④对邻近的地下金属构筑物干扰小,阳极地床与被保护管道之间不得有其它金属管道;
⑤考虑阳极附近地域近期发展规划及管道发展规划以避免建后可能出现的搬迁;
⑥阳极位置与管道的垂直距离不宜小于50m。
⑦地面金属构筑物较多,用地狭窄时,可采用深井阳极,以减小对其它金属构物的干扰又节约用地。
3)辅助阳极的结构
①浅埋式地床结构
将电极埋入距地表1~5米的土层中, 这是管道阴极保护一般选用的阳极埋设形式。浅埋式阳极又可分为立式,水平式两种,对于钢铁阳极可能两种联合称为联合式阳极。
a.立式阳极:由一根或多根垂直埋入地中的阳极排列构成。电极间用电缆联接。其优点有:全年接地电阻变化不大;当阳极尺寸相同时,立式地床的接地电阻较水平式小。
b.水平式阳极:将阳极以水平方向埋入一定深度的地层中,其优点有:安装土石方量较小,易于施工;容易检查地床各部分的工作情况。
c.联合式阳极:指采用钢铁材料制成地床,它由上端联接着水平干线的一排立式阳极所组成.
②深埋式阳极(深井式)
当阳极地床周围存在干扰、屏蔽、地床位置受到限制,或者在地下管网密集区进行区域性阴极保护时,使用深埋式阳极,可获得浅埋式阳极所不能得到的保护效果。深埋式地床根据埋设深度不同可分为浅深井(20~40米)、中深井(50~100米)和深井(>100米)三种。
深埋式阳极地床的特点是接地电阻小,对周围干扰小,消耗功率低,电流分布比较理想。它的缺点是施工复杂技术要求高,单井造价贵。尤其是深度超过100米的深阳极,施工需要大钻机,这就限制了它的应用。

3、阴极保护的附属设施
①、埋地型参比电极
为了对各种金属的电极电位进行比较,必须有一个公共的对比电极,其电极电位具有良好的稳定性,构造简单,通常有饱和硫酸铜参比电极、锌电极等。其作用是与恒电位仪组成信号源。
参比电极埋设的位置应尽量靠近管道,以减少土壤介质中的IR降影响。
②、测试桩
为了定期检测管道阴极保护参数。
③、电绝缘装置
作用:安装绝缘法兰或绝缘接头可以将进行阴极保护的管道和不进行阴极保护的管道绝缘。
④、检查片
检查片是为了定量测量阴极保护效果,在管道沿线典型地段埋设与被保护管道相同的钢制试片。
⑤、均压线
为避免干扰腐蚀,用电缆将同沟敷设、近距离平行或交叉的管道连接起来,以消除管道之间的电位差,此电缆称为均压线。
⑥、导线
阴极保护系统中导线有:阳极线、阴极线、零位接阴线、参比电极引线、测试桩引线
4、管道实施阴极保护的基本条件
①、管道必须处于有电解质的环境中,以便能建立起连续的电路。如土壤、海水、河流等介质中都可以进行阴极保护。
②、管道必须电绝缘。首先,管道必须要采用良好的防腐层尽可能将管道与电解质绝缘,否则会需要较大的保护电流密度。其次,要将管道与非保护金属构筑物电绝缘,否则电流将流失到其他金属构筑物上,造成其他金属构筑物的腐蚀以及管道阴极保护效果的降低。
③、管道必须保持纵向电连续性。

网友P:
一、管地电位测试
测量步骤:
1、主要工具:万用表、参比电极、连接电线、纱布、尖嘴钳。
2、把万用表正极接参比电极、负极接测试桩测试线,参比电极与大地接触良好,底部不能有岩石,并保持湿土,参比电极必须放在管道上方,
3、打开仪器电源开关,调到测量所需电位档位。
4、待测量稳定30秒钟后,开始读取较稳定的数值,此时测的电位为管道的保护电位。
绝缘法兰绝缘性能测试
二、漏电电阻测试法:
a、用于已安装到管道上绝缘法兰,采用电位法测试其绝缘性能可疑时,应进行漏电电阻或漏电百分率测试。
b、绝缘法兰漏电电阻测试的步骤如下:
   1、按照下图接好测试线路,其中a、b之间的水平距离不小于D,bc段的长度宜为30米。
   2、调节强制电源E的输出电流I1,使保护侧的管道达到阴极保护电位值。
   3、用数字万用表测定绝缘法兰两侧d、e间的电位差值△V。
   4、测定bc段的管内电流I2.
   5、读取强制电源向管道提供的阴极保护电流I1。
C、绝缘法兰漏电电阻按照下式计算:
RH=△V/I1-I2
RH-绝缘法兰漏电电阻
△V-绝缘法兰两侧的电位差
I1-强制电源的输出电流
I2- bc段的管内电流
d、绝缘法兰漏电百分率按下式计算:
漏电百分率=I1-I2/ I1×100%
若测试结果I2> I1,则认为绝缘法兰的漏电电阻无穷大,漏电百分率为零,绝缘法兰绝缘性能良好。
3、绝缘法兰失效或漏电
绝缘法兰质量欠佳,在使用一段时间后绝缘零件受损或变质,使法兰不再绝缘,从而使得两法兰盘侧不再具有绝缘性能。漏电点只可能发生在保护管道与非保护管道的交叉点,或保护管道的绝缘法兰处,因此查找漏电点就很容易。
4、漏电点的查找
    绝缘法兰漏电的测定。可分别测量绝缘法兰两侧管段的管地电位,若保护侧为保护电位,非保护侧为自然电位,则绝缘法兰正常。也可在非保护侧测法兰端部的对地电位, 如果电位比非保护管道的电位要负,则此绝缘法兰漏电。
三、参比电极的维护
1、参比电极硫酸铜溶液的配制:把化学纯硫酸铜晶体倒入干净的玻璃烧杯中,然后倒入适量的蒸馏水(配置用水温度25℃),用干净的玻璃棒(不能用金属棒)搅拌溶解,并由部分沉积,至此饱和硫酸铜溶液配成。
2、打开参比电极上盖,把参比电极中的液体倒出,取下各部件。
3、检查接点连接是否良好,接触不良处重新连接。清除各部位的表面附着物,特别是铜棒应用砂纸打磨干净。检查半透膜是否完好,发现损坏及时更换,如发现堵塞应用热水认真浸泡清洗。
4、倒入配置好的饱和硫酸铜溶液,使之淹没铜棒的三分之二以上,拧紧上盖,检查底部半透膜应有溶液渗出,但不能有溶液漏出,否则应更换半透膜。

四、管线内电流的测量
1、主要工具:蓄电池、可调电阻器、电位差计、电流表、连接电线、纱布、尖嘴钳。
2、按图连接测量线路,确保蓄电池流出电流与管内电流方向相反。
3、缓慢调整可调电阻器阻值,增大回路电流,同时注意观察电位差计示值变化。
4、当电位差计示值为零时,读取电流表读数,恢复可调电阻器至最大电阻值。
5、重复步骤3、4两次,取三次电流表读数平均值即为管内电流数值。
五、阳极地床接地电阻的测量
1、阳极地床接地电阻的测量通常采用接地电阻三线测量法。
2、测试导线与仪器的连接如图:

将蓝色导线接测试插口H,将红色导线接测试插口S,将黑色导线接测试插口E。
3、打开电源开关,将功能选择开关调至EARTH3WIRES位置,将测试导线短路。
4、按SAVE键,显示字母K。接着按START键,首先显示导线电阻值,然后显示0.00,表示仪器已校准,可以进行接地电阻测量。如更换测试导线,须重新校正。
5、将电压探棒和电流探棒分别插入距阳极地床20米、40米的土壤中,要求电压探棒与电流探棒连线与阳极地床垂直。金属探棒插入位置土壤应潮湿,否则应加水润湿。金属探棒插入地面深度0.2米左右为宜。
6、将蓝色导线接电流探棒,将红色导线接电压探棒,将黑色导线接阳极地床,同时将阳极地床与阴极保护系统断开。
7、按START键开始测量并读取读数,该数值即为阳极地床接地电阻值。按SAVE键储存测量值。
8、如需重新读取测量数值,按RCL键读取储存数值。

网友Q:
就没见过论坛正常过几天。无语啊!

网友Q:
       油气田各种引起腐蚀的原因分析:

       一、溶解氧的影响

       油田水中的溶解氧在浓度小于1ppm的情况下也能引起碳钢的严重腐蚀。在采出水中本来不含有氧,但水在采出地面后与空气接触而含氧。有可能的话,应严格将氧排除掉。
       氧气在水中的溶解度是压力、温度和氯化物含量的函数。碳钢在室温下不通气的纯水中的腐蚀速度小于0.04毫米/年,腐蚀几乎觉察不到。如果水被空气中的氧饱和后,腐蚀速度增加很快,在室温时其初始腐蚀速度可达0.45毫米/年,经过几天以后,形成的锈层起到了氧扩散势垒的作用,碳钢的腐蚀速度开始下降,自然腐蚀速度约为0.1毫米/年。这类腐蚀往往是不均匀的全面腐蚀。碳钢在含盐量较高的水中发生的腐蚀将不再是全面腐蚀,有可能出现局部腐蚀。局部腐蚀的速度可高达3~5毫米/年。
       碳钢在接近中性水溶液中的溶解氧腐蚀主要有四个过程:首先是铁素体放出自由电子而成为Fe2+离子进入溶液;其次是自由电子从阳极铁素体流入阴极渗碳体;第三是去极剂溶解氧在渗碳体上吸收电子,阴极反应产物OH-离子进入溶液;第四是阴、阳极产物相结合生成Fe(OH)2沉淀。这四个过程中最慢的是溶解氧扩散到阴极的速度,因此溶解氧扩散速度控制了整个过程的腐蚀速度。
       碳钢腐蚀后在表面产生的锈层是很复杂的,决不是单一的二价或三价的氢氧化物,往往是各种价数的氧化物、氧化物的水合物或氢氧化合物的混合物。碳钢在水中形成的锈层大致可分为三层:最内层是黄色的氧化亚铁水合物(FeO?nH2O),n数值不固定。最外层是三价铁的氧化物的水合物(Fe2O3?nH2O),通常是两种异构体:一种是γFe2O3,它是棕色的具有磁性和保护作用的氧化物;另一种是αFe2O3,它是红棕色的,无磁性和保护性能较差的氧化物。由于αFe2O3比γFe2O3有更低的自由能,因而多数以αFe2O3形式存在。中间往往夹着一层黑褐色的Fe3O4?n H2O的中间层。在锈层中,外层氧化物中氧含量最高而内层氧化物中氧含量低。在全面腐蚀中,尽管这层腐蚀产物不如钝化膜那样完整和致密,但它毕竟也阻滞了氧的扩散速度,氧穿过覆盖层要被消耗一部分后,才能和铁相接触。
       凡是能阻滞扩散速度的现象都称为扩散势垒。在碳钢水腐蚀中,氧浓度和氧扩散势垒控制了整个腐蚀反应的速度。
       最后指出:必须依靠氧化剂钝化的金属以及必须依靠氧化剂才能显示明显缓蚀效果的缓蚀剂,溶解氧则是一种防腐剂而不是腐蚀剂。
       二、二氧化碳的影响
       在大多数天然水中都含有溶解的CO2气体,它的主要来源是水体或土壤中的有机质进行生物氧化时的分解产物。空气中的CO2也可溶入水中,不过空气中的CO2所占比例只有0.03~0.04%,所以水中可溶的CO2量只有0.5~1毫克/升。地层深处水中有时含有大量CO2,它是由地球的地质化学过程产生的。和所有气体一样,CO2在水中的溶解度与压力、温度以及水的组分有关。
       当水中有游离CO2存在时,水呈酸性反应,为:
              CO2+H2O      H++HCO-3
       由于水中H+离子的量增多,就会产生氢去极化腐蚀。所以游离二氧化碳腐蚀,从腐蚀电化学的观点来看,就是水中含有酸性物质而引起的氢去极化腐蚀。
       阴极:  2H++2e      H2
       阳极:  Fe       Fe2++2e
       钢材受游离二氧化碳腐蚀而生成的腐蚀产物都是易溶的,在金属表面不易形成保护膜。
       三、硫化氢的影响
      含硫油田中与油共生的水往往含有硫化氢。干燥的硫化氢与二氧化碳一样都不具有腐蚀性,溶解与水中的硫化氢具有腐蚀性。含硫化氢的水溶液能电离:
                  H2S     H++HS-
                  HS-     H++S2-
       含硫化氢的水溶液是很弱的酸,其一级电离已较微弱,二级电离更微弱。水中的硫粒子还可以来自硫酸盐的还原过程;硫离子也可能是细菌产生的或来自水中有机硫化物。硫化氢有强烈的还原性,可以被水中的溶解氧氧化为硫而沉淀析出。反应式:
                   2H2S+O2      2H2O+2S
       碳钢在含有硫化氢的水溶液中会引起氢的去极化腐蚀,碳钢的阳极产物铁离子与水中的硫离子相结合生成硫化铁。硫化铁的溶解度很小,是一类难溶沉淀物。含有大量悬浮的硫化铁的水称为“黑水”。
       软钢在含有硫化氢的蒸馏水中的腐蚀率随着硫化氢的浓度而变化,硫化氢浓度达到150ppm时,腐蚀率迅速增大;硫化氢浓度接近1600ppm时,腐蚀率迅速减少;当硫化氢浓度达到1600~2640ppm时,高浓度的硫化氢显示出抑制腐蚀反应的作用。目前已经知道多硫化合物在水溶液中具有抑制发泡和腐蚀的作用。
       硫酸盐还原菌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细菌,在海水和谈水中都能生存。硫酸盐还原菌会造成黑砂因而使黑海得名。在油田注水系统中,硫酸盐还原菌所引起的腐蚀可能比其他任何细菌都更为严重。细菌腐蚀已成为部分油田注水系统中最主要的腐蚀危害,其危害程度有时已大大超过溶解氧的影响。细菌腐蚀过程最初是由铁细菌和粘泥菌在钢铁表面生长形成较大的菌落和分布不均匀的密集的结瘤,较大的结瘤直径可达4~5厘米,造成溶解氧的浓度差腐蚀。随着氧浓差腐蚀过程的进行,在结瘤内部造成缺氧条件,硫酸盐还原菌大量生长,把水中的硫酸盐还原成硫离子并产生硫化氢。在生产现场观察到的结瘤表面呈黄褐色,内部是黑绿色,剥开结瘤会散发出臭鸡蛋气味的硫化氢气体,测定结瘤内部液体的pH值在5以下。另腐蚀的产物硫化铁也可能对堵塞油田地层产生一定影响,这是因为硫化铁既是一种腐蚀产物也是一种潜在的地层堵塞物。
       水中的硫化氢还有更重要的腐蚀形式,硫化氢能使金属材料破裂,通常称之为硫化物破裂。这种破裂究竟是由于氢脆引起的,还是由于应力腐蚀引起的,至今还没取得一致的结论。
       硫化物破裂具有以下特点:硫化物破裂是一种低应力破坏,甚至在很低的拉应力下都可能发生破裂。一般而言,钢材强度越高,硫化物破裂越容易发生。硫化物破裂是一种脆性破坏,断口齐平,断口表面有黑色硫化铁产物。硫化物破裂又是一种局部腐蚀破坏,往往发生在应力集中或钢材内部有缺陷的部位。
       综上所述,水中溶解了氧气、二氧化碳和硫化氢等气体后,水的腐蚀性大大增强,事实上水中的溶解气体是大部分腐蚀问题的主要原因。
       四、溶解盐类的影响
       油田水中的溶解盐类对水的腐蚀性有显著影响,在溶解盐类浓度非常低的情况下,不同的阴离子和阳离子对水的腐蚀程度也是不同的。氯化物、硫酸盐和重碳酸盐是油田水中常见的溶解盐类。
        水中阴离子的腐蚀性也取决于金属材料的性质。含有硫酸盐的水不会严重腐蚀铅,因为在铅的表面会形成硫化铅的保护膜。不锈钢在0.1M氯化钾溶液中的腐蚀率比在0.1M硫酸钾溶液中的大。因为氯化物离子更易渗透破坏氧化物保护膜。水中阴离子渗透能力的顺序如下:
       氯化物>溴化物>碘化物>硫酸盐>硝酸盐>磷酸盐
       碳钢在含有同一种阴离子和不同种类阳离子而溶解盐类浓度相同的水中,它的腐蚀程度是不同的。对于碱金属氯化物而言,碳钢在含有氯化钾水中的腐蚀最大;在氯化钠水中次之;在氯化锂水中的腐蚀最低。水中阳离子腐蚀性的顺序如下:
       三价铁>三价铬>铵>铝>钾>钠>锂>钡>锶>钙>锰>镉>镁
       总之,含有溶解盐类的水的腐蚀性随着溶解盐类浓度的增大而增大,直到出现最大值后趋于减小。这是因为含盐量增加,盐水导电性增大,腐蚀性增大;但含盐量足够大时会明显引起水中氧气的溶解度降低,腐蚀性反而下降。溶解盐类也可能降低被形成的腐蚀产物的保护性能。
       五、pH值的影响
       碳钢在氧浓度为1ppm的纯水中的腐蚀速度与pH值的影响关系如下:pH值大约在4~10范围内时,腐蚀过程是受氧扩散控制,因而腐蚀速度不受pH值影响,氢氧化亚铁由于腐蚀进行而不断更换,主体溶液pH值可以在这个范围内变化,但金属表面pH值保持在9.5左右。
       水的pH≤4的酸性范围内,碳钢表面的氧化物覆盖膜完全溶解,碳钢表面的pH值下降,碳钢表面和酸性介质直接接触。这时碳钢表面上同时进行着两个去极化反应,即氢去极化和酸性溶液中的氧去极化。由于腐蚀产物没有保护作用,碳钢表面上进行的是均匀腐蚀,上述过程实际上是碳钢的酸洗过程。
       水的pH值在10~13的碱性范围内时,碳钢表面的pH值升高,使α-Fe2O3转化为具有钝化性能的γFe2O3,腐蚀速度下降。然而,当pH值过高时,腐蚀速度又会上升,其原因是碳钢表面的钝化膜在浓碱溶液中溶解成可溶性的铁酸钠(NaFeO2)。反应式:
               Fe3O4+4NaOH       2NaFeO2+Na2FeO2+2H2O
       当碳钢和浓碱直接接触时也会产生析氢反应,反应式:
                  Fe+2NaOH        Na2FeO2+H2
       这个反应在室温时较慢,碳钢腐蚀速度只有0.1~4密耳/年左右;但在高温沸腾时,则可以达到几十毫米/年,而且伴随着氢危害。因此,当锅炉中使用碱作为缓蚀剂时,必须严格控制pH值。
        上述情况只适用于碳钢在蒸馏水中的腐蚀,氧扩散势垒是单一铁氧化合物。碳钢在含有溶解盐类水中的腐蚀速度与pH值的关系为:以pH=7的腐蚀速度为分界线。也就是说没有保护措施的碳钢在碱性水中的均匀腐蚀速度将低于酸性水中,pH值在4~10范围内同样存在着pH值对腐蚀速度的影响。由于含盐水不可避免的会对碳钢表面带来一定的沉积物,这些沉积物增加了氧的扩散势垒,降低了碳钢的腐蚀速度。因此水的酸碱性将明显影响腐蚀速度。这只适用于没有保护措施的水系统,当水中投加缓蚀剂后,应根据缓蚀剂特点来讨论。上述结论也只适用于常温下碳钢的全面腐蚀,水温较高时,如果出现沉积物又不加控制,则将导致严重的局部腐蚀。因此可以认为碱性体系将会降低碳钢均匀腐蚀速度,但有可能增加局部腐蚀的危险。
       六、温度的影响
       因为温度几乎能提高所有化学反应的速度,所以腐蚀速度通常随温度升高而加快。如果腐蚀是由氧传质控制,则在密闭系统内由于氧浓度恒定,水温每升高30℃,碳钢的腐蚀速度大致增加一倍。在与大气相通的系统内,溶解氧浓度将随着温度升高而下降,然而流体的粘度也随着温度升高而降低,增大了氧在流体中的扩散系数,二者相比,后者影响更大,结果腐蚀速度增加。温度升高不仅对腐蚀有一定影响,而且对结垢也有一定的影响。当油田水中含有碳酸氢盐时,升高温度将加速水垢的形成,而在一定条件下生成的水垢又会使腐蚀趋势减小,反之,升高温度又可能导致碳酸氢盐分解而产生更多二氧化碳而促进腐蚀。
       此外,温度的升高将有利于钝化型金属成膜,但较高的温度又可以破坏钝化膜而加速腐蚀。当油田水中使用缓蚀剂时,升高温度可以提高缓蚀率,但过高的温度又可使缓蚀剂分解而失效。
       因此,研究温度对金属腐蚀的影响还必须综合考虑选用的材质和其他环境因素。
       七、流速的影响
       流速对腐蚀速度的影响取决于金属及其所处的环境。对于受活化极化控制的腐蚀过程,流速和搅拌强度对腐蚀速度没有影响,例如铁在稀盐酸中的腐蚀。当腐蚀过程受阴极扩散控制时,例如碳钢在含氧水中的腐蚀,则腐蚀的速度与氧的扩散速度、浓度极化密切相关,流体的流动状态强烈的影响着氧的扩散速度和浓度极化。流体的流动状态与雷诺数有关,当管径和水温不变时,流体的流动状态主要由流速决定。流体的流动状态由滞流区过渡到湍流区时,与临界雷诺数相对应的流速称为临界流速。在滞流区内,腐蚀速度随流速的增加而缓慢上升;当流速达到临界流速时,进入湍流区,由于氧的扩散传递速度增大,致使极限电流密度迅速增加,腐蚀速度出现一个突变。在湍流区内,腐蚀速度也只能上升到某个程度,这是因为随着极限电流密度的增加,阳极极化曲线不再与吸氧反应极化曲线的浓度极化部分相交,而是与活化极化部分相交,因此腐蚀速度与流速无关。

       必须指出,腐蚀速度随着流速增加而增加这一结论,只适用于没有使用缓蚀剂的碳钢在含氧水中的均匀腐蚀。对于使用缓蚀剂的油田水系统,缓蚀效果与缓蚀剂到达金属表面的速度有关,增加流速能提高缓蚀剂的传质速度,从而有利于提高缓蚀效率或降低缓蚀剂的投加量。对于钝化型金属或某些需要溶解氧才能成膜的腐蚀体系,增加流速也可以缓蚀效果。增加流速还可以减少污垢沉积,保持金属表面的清洁,降低局部腐蚀的可能性。因此,不同的腐蚀体系应具体分析流速对腐蚀的影响。

网友Q:
       四、溶解盐类的影响

       油田水中的溶解盐类对水的腐蚀性有显著影响,在溶解盐类浓度非常低的情况下,不同的阴离子和阳离子对水的腐蚀程度也是不同的。氯化物、硫酸盐和重碳酸盐是油田水中常见的溶解盐类。

       五、pH值的影响
       碳钢在氧浓度为1ppm的纯水中的腐蚀速度与pH值的影响关系如下:pH值大约在4~10范围内时,腐蚀过程是受氧扩散控制,因而腐蚀速度不受pH值影响,氢氧化亚铁由于腐蚀进行而不断更换,主体溶液pH值可以在这个范围内变化,但金属表面pH值保持在9.5左右。

       六、温度的影响
       因为温度几乎能提高所有化学反应的速度,所以腐蚀速度通常随温度升高而加快。如果腐蚀是由氧传质控制,则在密闭系统内由于氧浓度恒定,水温每升高30℃,碳钢的腐蚀速度大致增加一倍。在与大气相通的系统内,溶解氧浓度将随着温度升高而下降,然而流体的粘度也随着温度升高而降低,增大了氧在流体中的扩散系数,二者相比,后者影响更大,结果腐蚀速度增加。温度升高不仅对腐蚀有一定影响,而且对结垢也有一定的影响。当油田水中含有碳酸氢盐时,升高温度将加速水垢的形成,而在一定条件下生成的水垢又会使腐蚀趋势减小,反之,升高温度又可能导致碳酸氢盐分解而产生更多二氧化碳而促进腐蚀。

       七、流速的影响
       流速对腐蚀速度的影响取决于金属及其所处的环境。对于受活化极化控制的腐蚀过程,流速和搅拌强度对腐蚀速度没有影响,例如铁在稀盐酸中的腐蚀。当腐蚀过程受阴极扩散控制时,例如碳钢在含氧水中的腐蚀,则腐蚀的速度与氧的扩散速度、浓度极化密切相关,流体的流动状态强烈的影响着氧的扩散速度和浓度极化。流体的流动状态与雷诺数有关,当管径和水温不变时,流体的流动状态主要由流速决定。流体的流动状态由滞流区过渡到湍流区时,与临界雷诺数相对应的流速称为临界流速。在滞流区内,腐蚀速度随流速的增加而缓慢上升;当流速达到临界流速时,进入湍流区,由于氧的扩散传递速度增大,致使极限电流密度迅速增加,腐蚀速度出现一个突变。在湍流区内,腐蚀速度也只能上升到某个程度,这是因为随着极限电流密度的增加,阳极极化曲线不再与吸氧反应极化曲线的浓度极化部分相交,而是与活化极化部分相交,因此腐蚀速度与流速无关。

网友Q:
       解决腐蚀的途径应当说是多方面的,腐蚀控制的技术大致分以下几个方面:
       1、设备合理选材或改变材料的组成。例如可以用耐蚀合金钢或非铁金属代替一般的碳钢,也可以使用耐蚀性非金属材料,但需要考虑经济成本及使用条件的限制等,有时也可以用涂料或衬里的方法解决或减轻腐蚀。
       2、改变介质状况。例如改变水的pH值,或用化学方法或物理方法去除溶解气体,如氧、二氧化碳、硫化氢等,或利用别的水混合改变水的组成。
       3、阴极保护。应用电化学原理使足够量的电流通过在腐蚀介质中的金属以阻止腐蚀,电化学方法可分为阴极保护和阳极保护,阴极保护实施的方法又可分为牺牲阳极法和外加电流法。
       4、化学药剂缓蚀法。即在油田水中投加缓蚀剂以抑制腐蚀。

网友Q:
        下面说说阴极保护是如何降低腐蚀的:阴极保护是油田防腐工作中经常采用的有效方法之一。阴极保护的主要原理是把整个金属表面转化成阴极,就是用足够的外加电流通过被保护的设施,这样就不会有电流从金属表面流出。
       阴极保护成功的关键在于将足够量的电流加到设备上,使ipa≥ia,即使其有足够的电流流向阳极部位,以抵消自然腐蚀电流,确保电流不离开金属表面。

       钢铁在某些介质中最小保护电流:

网友Q:
       阴极保护信息化建设方案:

       一般大型的油气处理场站都建有阴保间,阴保间内都有相应的电控柜,通过数显仪监控阴极保护电位、电压和电流,在未实现数据自动采集时,一般都是由站内操作值班人员每个小时检查记录一次数据,当数据不在正常范围内时,进行调节或处理。

        所以在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可以通过站控系统PLC(或RTU)实现对阴保柜的电压、电流和电位的自动数据采集,实现与其它自动采集数据类似的各级监控功能,这样相关的智能部门就可以通过监控平台或信息化查询平台查看到各个场站较早前的阴保监控电压、电流和电位参数,同时一旦出现参数不正常的情况,也能及时进行报警提示,值班操作人员可以在第一时间进行处理。

网友Q:
       比较新的阴保电控柜大部分有电压、电流和电位标准信号输出接口,可直接接入至PLC(或RTU)I/O端口,老旧的阴保电控柜改造方案是更换电控柜或者加装电压或电流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