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变频器模块方法

楼主(2012-05-15):
谁有拆变频器模块的好方法请教一下

网友A:
拆的话还需要技巧吗,哈哈

网友B:
技术含量不是很高吧!!!

网友C:
太好的方法好像没有,一般用吸锡器。

网友D:
     拆的话还需要技巧吗,哈哈! 直接拆下所有螺丝,找到所有卡扣就行啦!

网友E:
大功率的好拆,小功率的要去锡。

网友F:
没有什么技巧,拆的时候小心螺丝别丢了,有的是卡在一起的

网友G:
看你拆模块的动机是什么了,要是坏的不要的可以暴力拆解,要是想留着用的话,要用高级一点的设备了,底下用红外加温,上面用可调节温度的烙铁和吸锡泵;具体拆下来的模块要是想打开的话,最好用数控车床慢慢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