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门控制传递信号的问题

楼主(2012-05-15):
请问一下,自动门控制中如何实现仅用两根滑环信号线就能传递外围所有的传感器及开关信号呢,请大家帮忙

网友A:
两根滑环信号线就能传递外围所有的传感器及开关信号?这个不太现实,走通讯可以,但你那些传感器和开关 不一定都只是阿,比如脚控信号,一般就是个普通光电开关。

网友B:
只能做通讯,。。。。。。。。。。。。

楼主:
可是,现在已经有人开发出来,就用两根信号线就可以完成所有信号的传递,我就想不明白,自动门控制系统中,有启动信号,有各种防夹,安全信号,如何能通过两要识别呢

楼主:
各位高手,通讯大概要怎么做呢,没做过,请多多指教

楼主:
是不是应该加通信模块呀,还是

网友C:
我记得划环是传递高电压信号的

楼主:
滑环就是起传递的作用,不分高低压的

网友D:
估计懂的人不会告诉你的,不懂的人在瞎琢磨。这个问题只有靠自己了

网友A:
如果这么说,那就是滑环的设计了,本身通讯来搞得。。。

楼主:
TO YSC1  我以为工控网这个大家庭,没有这么多的事情,做技术可以相互探讨交流的,  有些事我明白,只是试试

楼主:
谢谢黄工,我考虑一下通讯吧

网友E:
走总线吧,兄弟

楼主:
TO 统一:总线,还没用过,我查查资料吧,应该可以的,这个功能加通讯模块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