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ABB-ACS800-75KW-660V烧电机原因

楼主(2012-05-15):
ABB变频器

ACS800 04-01 00.7+901

660V

75KW

运行频率35Hz

状况:

1台变频器拖2台电机,一用一备。35Hz启动,运行一天至两天之间电机烧线圈。电机的六组绕组,烧三组。两台电机均是如此。

电机是普通电机。电机铭牌参数输入无误。

求解!多谢!

网友A:
一拖二的啊,其实正常情况下应该只有一台由变频器控制,首先检查变频器上的报警,如果没有报警,就有可能电机质量,或者缺相,短路之类的情况,建议仔细排查下

网友B:
呵呵,这个要好好分析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