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这有一台200kw鼓风机施耐德atv38系列变频器,经常报OHF,

楼主(2012-05-15):
我这有一台200kw鼓风机施耐德atv38系列变频器,经常报OHF散热器温度过高跳闸,除尘前只有中午很热的时候才会跳闸,除尘后,所有风机(6个),还有两个小风扇都换过,运行都正常,不知是不是温度传感器故障或电路板故障或者有别的原因?

网友A:
有可能哦,反正就是与温度相关的那些东西,都检查一下

网友B:
除尘后运行正常应该就是灰尘影响散热了,看看温度传感器在哪?一般在散热片以及模块上。

网友C:
温度检测的部分!可以监测一下实际温度!

-----------------------------------------------------------

北京中关村 施耐德服务中心

TEL:13311395812   QQ:1254481113

网友D:
问下客服也好,他们更专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