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台達工程師,台達PLC如何連三菱人機界面

楼主(2012-05-15):
三菱人機界面沒有台達PLC選項,台達也不在意?

网友A:
楼主用的是Fxduwin,还是GT Design?Fxduwin仅支持很少的厂家,GT Design一般只要找到"Delta",再选择对应的型号即可!

http://www.mitsubishielectric-automation.cn/download/dwn_idx_software.as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Fxduwin,还是GT Design?Fxduwin仅支持很少的厂家,GT Design一般只要找到"Delta",再选择对应的型号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Fxduwin,还是GT Design?Fxduwin仅支持很少的厂家,GT Design一般只要找到"Delta",再选择对应的型号即可!

用的是GT Design2 V2.96
问题在没有"Delta"这个选项!

看来台达产品入不了人三菱的法眼。

网友C:
本身l用法就比较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