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300 控制换热站 不用pid环节的问题?

楼主(2012-05-15):
plc300 控制换热站 不用pid环节的问题?

师兄做的,换热站控制系统,因为时滞太大,他说没有用pid环节 我想问 如果实际温度与给定温度不符合 (比如实际温度20度,给定温度40度的话)不用pid环节 怎么控制给多少增量,给多少时间啊,如果等测定温度达到给定温度了在去掉增量,因为迟滞问题,过一会温度可能会超调啊,可以用什么方法控制温度增加 比如控制阀门增大,增大时间多久啊。。。。。。就是想知道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网友A:
可以用P啊,也可以是PI啊,不一定是

网友B:
控制精度取决于换热站温度的要求程度,很多时候换热站换后温度都需要一个操作范围,也就是在这个范围内都是可以的,甚至短时的超出范围也可以糊弄过去,嘻嘻,偶周边的一个化工厂的澡堂就是如此,虽然有什么企业的高精度温度调节但是在洗浴时也是时冷时热,热的时候不敢进去,凉的时候也常常受不了,经常在澡堂里听到嗷嗷的吵声,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