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1型、722型分光光度计故障的比较维修

楼主(2012-05-15):
分光光度计作为一种理化分析仪器,广泛应用于工厂、矿山、医院以及科研单位的化验室,可在光谱区域(360~800)nm内对样品进行定性定量分析。我单位721型、722型分光光度计使用频率较高,故障频率也较高,经过多次维修后,发现721型和722型虽然结构性能不同,但就故障产生原因而言,仍有相似之处,可用相同方法进行检修。

问题分析

    721型为棱镜式,读数采取指针式直读方式。722型为光栅式,读数采取LED直读方式。这两类仪器,除光学系统外,电器部分可分为光源灯稳压、放大器稳压、放大器、表头等几部分,其中只有表头部分截然不同。721型信号由放大器出来后直接进入表头,722型信号由放大器出来后经对数放大,A/D转换后才可驱动LED显示。对于表头以外的故障,多可用同样的方法进行检修。

故障简析

    1.光路无光或能量档显示不到100%(其余部分正常)。
    该现象说明仪器无故障,只是光路系统需要调整。将波长转到580nm处,应有一明显、完整的长方形焦黄色光斑,若没有或很模糊,应对光路进行调整。首先,按单色器入射狭缝高度,调整好光源灯高度,然后左右调整反射镜位置,使反射光进入入射狭缝。固定好反射镜后,继续调整反射镜的背部螺钉(调焦聚),使进入单色器入射狭缝的光强为最大。调整完后,对仪器进行校验。
    2.开机后,光源灯不亮。
    应先逐步检查灯电压和光源灯的“通、断”情况。光源灯烧毁的现象较少,可能灯电压没有加上,此时应查灯电源稳压部分。
    灯稳压电路中,集成运放为核心元件(721为F004A,722为F007),在运放外围元件完好的情况下,调整运放的输入端电位器(721型为W1,722型为4W),在输出端应有一电压变化,若没有,说明运算放大器损坏。然后,再检查功率放大管。由于722型整个功率大于721型,所以722型还应检查管4BG1和4BG7。若还没有解决,应向前检查整流块。否则,就是变压器故障。
    3.旋转100%,光源灯亮度变化不大(其余部分正常)。
    该现象也在于整机调整,两类仪器面板上100%均为细调,721型W1为粗调,722型4W为粗调。将仪器零点调好后,将面板上100%旋钮调到最大,用万用表测量灯电压,旋转机内粗调电位器。当万用表显示的灯电压为最大时,停止调整,此现象即消失。
    4.仪器在100%处无规则变化。
    该现象721型表现为指针乱摆,722型则是数显乱变。去掉比色槽后,逐步检查100%电位器是否完好,光门是否全开,光源灯、光电管是否老化,光电管暗盒是否受潮。若均正常,应检查微电流放大器稳压部分和灵敏度开关档。
    对于721型,加装灵敏度档的放大器和稳压电源有5处结点。先检查各结点电压,若正常,则侧重检查放大器和表头;若不正常,则着重检查稳压电路,检查方法同前。放大器部分,着重检查BG12、BG13和F004,最后再检查表头。
    对于722型,直接检查放大器。先查看各处±12V电压。不正常,则检查稳压电路;正常,应查看放大器部分,放大器中的1W2阻值应为线性。然后,调整1W2,F3140B处的6角电压值应有一定变化。若无,则F3140B坏。若故障仍未排除,应向前查看对数放大部分和表头。对数放大部分着重查看差分对管2BG4(5G921C)。表头部分,着重检查A/D转换器ICL7107CPL和LM7805。LM7805是1个功率三极管,表面允许温度为(60±5)℃,若超出该温度,应自行加装散热片。

网友A(2012-12-10):
很详细的分光光度计故障分析,学习了,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