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CGS嵌入版,做按下一个按钮弹出子窗口,点其他位置关闭子窗口怎

楼主(2012-05-15):
我想用MGC是(写错了,不知道为什么删不掉)

/****************/

我用MCGS做一个界面,按下按钮要求弹出一个窗口,点其他位置关闭这个子窗口,应该怎么做

我再按钮的按下脚本程序里用0penSubWind(ck1,0,0,300,300,1),打开窗口后,就无法关闭了,用OpenSubwnd(ck1,0.0,300,300,2)打开窗口后,松开按钮窗口就关闭了。

请教应该怎么做?

谢谢各位!

ddaaaaasssdfagfsdd

网友A:
0penSubWind(ck1,0,0,300,300,2)最后一个参数改成2就可以实现点其他位置关闭这个子窗口

!OpenSubWnd(参数1,参数2,参数3,参数4,参数5,参数6

函数意义:显示子窗口。

值:字符型,如成功就返回子窗口nn表示打开的第n个子窗口。

值:参数1:要打开的子窗口名。

参数2:整型,打开子窗口相对于本窗口的X坐标。

参数3:整型,打开子窗口相对于本窗口的Y坐标。

参数4:整型,打开子窗口的宽度。

参数5:整型,打开子窗口的高度。

参数6:整型,打开子窗口的类型。

0位:是否模式打开,使用此功能,必须在此窗口中使用CloseSubWnd来关闭本子窗口,子窗口外别的构件对鼠标操作不响应

1位:是否菜单模式,使用此功能,一旦在子窗口之外按下按钮,则子窗口关闭。

2位:是否显示水平滚动条,使用此功能,可以显示水平滚动条

3位:是否垂直显示滚动条,使用此功能,可以显示垂直滚动条

4位:是否显示边框,选择此功能,在子窗口周围显示细黑线边框

5位:是否自动跟踪显示子窗口,选择此功能,在当前鼠标位置上显示子窗口。此功能用于鼠标打开的子窗口,选用此功能则忽略iLeft,iTop的值,如果此时鼠标位于窗口之外,则在窗口对中显示子窗口

6位:是否自动调整子窗口的宽度和高度为缺省值,使用此功能则忽略iWidthiHeight的值。

楼主:
谢谢,我试过了,

用OpenSubwnd(ck1,0.0,300,300,2)打开窗口后,松开按钮窗口就关闭了。

网友B:
mcgs机械手控制代码分享http://www.wlcpu.com/archives/1208

网友C(2012-08-17):
对:langjianfei关于谢谢,我试过了,用OpenSubwnd(ck1,0.0,300,300,2)打开窗口后,松开按钮窗口就关闭了。内容的回复:

你写到按下的键里了 应该写在抬起里面

网友D:
   谈出窗口为什么要高这么复杂,还要写脚本?? 直接在按钮 操作属性 使用其不就行了吗?

   如上图,点击打开用户窗口,选 上你要的窗口不就行了吗 ?

网友E(2016-11-17):
引用 网友D:
谈出窗口为什么要高这么复杂,还要写脚本?? 直接...

我用过你说的方法,按下后确实跳转到我需要的窗口1,可是立马就跳转到原窗口了,请问你试成功了吗?

网友F(2017-02-25):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网友D     谈出窗口为什...

他肯定是想做密码输入的,按下按钮弹出对话框!

网友G(2017-11-26):
我用过你说的方法,按下后确实跳转到我需要的窗口1,可是立马就跳转到原窗口了,请问你试成功了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谈出窗口为什么要高这么复杂,还要写脚本?? 直接...

说得有道理 我就是这么干的 直接用背景就可以返回指定页了  还折腾那玩意儿干啥

网友I(2018-03-14):
只放脚本在脚本程序里面,操作属性里不要选打开用户窗口。

网友J(2018-09-16):
用户窗口.窗口0.OpenSubWnd(窗口1,100,400,300,300,2 )

网友(2021-01-18):
引用 网友A:
0penSubWind(ck1,0,0,300,300,2)最后一个参数改成2就可以实现点其他位置关闭这个子窗口!OpenSubWnd(参数1,参数2,参数3,参数4,参数5,参数6)函数意义:显示子...



赞,实用

网友K(2021-05-13):
参数6使用0,在子窗口里面加一个关闭按钮调用CloseSubW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