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

楼主(2012-05-15):
我用指针万用表的蜂鸣档测试三极管,一测全是响的,但用数字万用表的蜂鸣档测,却是不响了,可以判断数字万用表坏了吗?郁闷!

网友A:
数字万用表的蜂鸣档其实是二极管档,显示的是直流电压,单位是毫伏。一般硅二极管正向测量显示500至800毫伏就应判为正常。

网友B:
用指针万用表测试三极管最好用×100或×1k档。

楼主:
对:明理关于用指针万用表测试三极管最好用×100或×1k档。 内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