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使用问题

楼主(2012-05-15):
对于伺服电机,有位置控制模式,速度控制模式和力矩控制模式,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分别选用何种模式工作呢?我是这样理解的:

对于位置控制模式而言,由于是接受外部脉冲信号,但是脉冲信号的频率是有限的,如果说这个位置信号的更新周期比较快,比如说在机床上,好像机床的插补周期已经在us级了,就是说每个10几个us就需要更新一次位置信号,那么此时变脉冲信号的改变是否能能有这样的速度呢?假设说能,那么万事大吉,直接更改脉冲信号,电机就能随之改变位置指令,实现需要的运动,那么如果说脉冲信号不能实现这么快的变化,或者说驱动器对这么快的位置信号变化不能做出有效反应,那么此时是不是就需要使得伺服电机工作在速度模式下了,而位置环的更新就要使用DSP或者运动控制器来实现?如果说这个待加工曲线很复杂,导致速度变化很剧烈,那么伺服驱动器对上位(DSP或者运控卡)机发来的速度脉冲信号不能做出有效反应,那么此时是不是需要将速度环也放在上位机进行?

问题可能问的比较小白,知道的帮助解答下。。。

网友A(2012-06-27):
松下交流伺服A4位置模式脉冲输入最大可以2Mpps,us级别了吧

网友B:
伺服的位置环,速度环和力矩环不是独立的,而是一环套一环。在最里面是力矩环,力矩外面是速度环,速度外面是位置环。去掉外面的环,每一级都可以独立运行以实现不同的功能。比如位置环可以实现精确定位,比如机械手臂;不用位置环只用速度环和力矩环可是实现调速,位置环和速度环都不用了,力矩环可以用来做刹车之类的应用。

总结起来一句话,要实现定位的话,以某些速度(速度环)客服某个阻力(力矩环)完成从一点到另一点的移动(位置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