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抗器后能否加隔离变压器

楼主(2012-05-15):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用户要在主进线电源加入进线电抗器,我的控制回路里还有隔离变压器,不知道这样做是否违背原理。

网友A:
不搭嘎的,多一层保护有什么不好的呢。。。

网友B:
主回路的电抗器和控制回路的隔离变压器属于两个概念。

电抗器作用提高电能品质,提高功率因数,一直谐波之作用;隔离变压器是把电与电之间,转换为电磁关系!

一个目的是改善功率因数,一个是提高电气安全性!

网友C:
两个不同的器件,分别担负不一样的作用 。

网友D:
无论电抗器还是隔离变压器都能很好地去除电路的谐波干扰

楼主:
谢谢,关键是没这么用过,客户提出的特殊要求。

网友E:
电抗器作用是去除谐波干扰,隔离变压器也叫安全变压器,是在使用某些电器时为了人身安全而加设的。因为电源部分和市电相连,若维修人员不注意碰到了这部分电路,就会引触电,危及人身安全。但是,如果安装上隔离变压器,就不会触电了,因为隔离变压器的1级与2级是分开的,不关你碰到了哪一跟线,都不会有触电的危险。但千万注意的是,不可同时接触到两根线,否则将会导致触电危险!其次,在维修家用电器时,也应该接上隔离变压器。

网友F:
可以用的,只是进线端加了电抗器,后面我觉得不必要用隔离变压器,用控制变压器就可以

网友G:
可以。原因楼上诸位兄弟已经解释非常清楚

网友H:
“电抗器后能否加隔离变压器”

1、如果加隔离变压器,就不要电抗器;

2、隔离变压器不仅有电抗器的作用,还有电路隔离作用;

3、控制回路的变压器与上述设备无关!

网友I:
双层保护,更安全,两个不是一回事

网友J(2012-06-18):
引用 网友B:
主回路的电抗器和控制回路的隔离变压器属于两个概念。电抗器作用提高电能品质,提高功率因数,一直谐波之作用;隔离变压器是把电与电之间,转换为电磁关系!一个目的是改善功率因数,一个是提高电气安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