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与工频的问题

楼主(2012-05-15):
我司有两台110KW的高速混合机,后由工频改为两台110KW 的变频器控制,但总觉得混合打料的速度比人家慢(之前也没做比较),请问各位高手是否改为变频后会出现这一情况,如何改进,谢谢!

网友A:
变频启动,工频运行!

网友B:
是要频繁的调速吗?如果仅是为了节能,还不如用软起。。。

楼主:
只有高低速转换(25HZ与50HZ)

楼主:
这跟使用了变频后,混合打料慢有关吗?

网友C:
你把输出频率改为50HZ,跟工频一样呀。跟混合打料慢没关系吧

网友D:
变频启动,工频运行。

网友E:
由于工频电压高,力大。转差小。所以工频一般比变频快。

网友F:
转速差别应该很小的,买个转速表测量下实际转速就行了。

楼主:
我现在就已经50HZ了

网友G:
那你可以调到60HZ呀